[稳压电源] 提高输出电流

楼主(2017-08-05):
9-30V直流电源变5V稳压直流电源,输出电流过小,用对是7805。如何是输出电流增大?

网友A:
楼主给的条件太少,无法给出确切的方案。

如果原电源受限于电源端本身的电流就很小(譬如变压器功率太小),则没法增加输出电流;
如果原电源的电流能力足够,是受限于7805的输出电流(或者散热能力)的限制(加足够的散热片,7805极限情况下可输出1.5A的限流)。则可考虑用大功率三极管(加上足够的散热片)扩流以增加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