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STM32的ADC必须要考虑阻抗匹配吗

楼主(2017-08-05):
今天使用STM32F103ZET6的ADC对音频信号进行采集,用示波器测过,输入的音频信号是加过直流偏置的0-3V的交流信号,但是一加到ADC的引脚上,就变成一条直流信号了,没有交流信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阻抗匹配的问题。
我查了大容量版的datasheet,它确实是要加一个Rain的电阻,我计算了我的Rain<171K 就行,但是接上一个电阻还是不行。

网友A:
1,看看AD引脚配置
2.输入源内阻太大,加缓冲

网友B:
前级驱动能力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看AD引脚配置
2.输入源内阻太大,加缓冲

1.我的AD引脚就是使用的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模式,而且就用一个通道,单次转换。
2.缓冲器。。。。使用缓冲器BUF602 这类的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级驱动能力不够吧

恩。。。感觉是32的输入阻抗太小吧

网友C:
中间加一级跟随,绝对不变直流!

楼主:
嗯,用了很多方法。。。后来发现是板子那个引脚的问题,将ADC换了一个通道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