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电源连接一个电阻

楼主(2017-08-05):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电源连接一个电阻,按照欧姆定律算出它的电流,但是如果这个电源最大可提供的电流小于这个计算值,那不是欧姆定律就有问题了吗?

网友A:
你都没有考虑,电压下降或者电源保护的问题  欧姆定律绝对不可能有问题

网友B:
一部分电压让电源内阻吃掉了,你这时测电源电压就不是空载时的电压了.

网友C:
为何不突然想到重新计算?

网友D:
刻舟求剑 是一门艺术

网友E:
楼主这么晚还没起床?

楼主:
问题想通了,“这个电源最大可提供的电流小于这个计算值”时电源电压已经降低了,不是原来的值了。对电压电流又多了一层理解。

网友F:
楼主是个人才

网友G:
我被这个帖子深深地吸引住了。、。。

网友H:
也许楼主在其他方面有较强的能力。

网友I:
你应该想想能不能发电....

网友J:
这算啥,我拽着自己头发可以把自己甩月球上去

网友K:
电流变小了,你的电源电压输出也变小了。
理想恒压源才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L:
电源的内阻也要一并考虑进去

网友M:
为什么不能考虑电源会不会有问题,而是怀疑欧姆定律

网友N:
复习一下高中物理的“全电路欧姆定律”

网友O:
打回高中重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