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C数据采集处理问题。

楼主(2017-08-05):
  各位大神,最近小弟在做ADC数据采集。
  需要将ADC采集到的电压数据转换成压力或者温度数据。但是ADC采集到数据一般都是波动的,有的情况时候上下波动范围还比较大。想求教求教大神们,正常情况下该如何从这些波动的数据确定一个值,并且将 这个确定的值转化成压力或者温度值.

网友A:
滤波缓冲,取一段时间的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缓冲,取一段时间的平均值。

  均值滤波是一次采集N个值,然后再求平均吗?要是每一次采集的值都太多,芯片功耗不就上去了啊。

网友B:
取均值吧,最简单了!多取些值,功耗就上去了??

网友C:
等ADC稳定之后再取值,然后多取值,求平均值,另外就是参考电压要稳定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均值吧,最简单了!多取些值,功耗就上去了??

不知道啊,反正我的程序一跑起来,就比其他人的功耗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我那个缓冲区里都存了二三十组数据取均值,不知道算多不算。

网友D:
我也在学这个,虽然还处于幼儿园阶段,但是这个跳动和设计有关,放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