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还是发帖问一下吧,可能把自己绕进去了

楼主(2017-08-05):
问题其实 很简单,就是LED点阵灯,我想我可能是GPIO模式没设置对;
如上图,一共 4x3 12个LED等,通过STM32 7个独立的PIN来控制,这里是直接接到GPIO的;
我刚开始认为很简单 ,阳极的某一行 置高,然后 阴极的某一列置低 ,就能准确控制某一个灯亮;然后 通过行扫描的方式 做出想要的效果;
然后,问题就来了,我现在单独点亮 一个灯都不行,
阳极 我设置的是 OUT_PP; 最开始 阴极也是 ;
然后,我拉高 某一行的电平,列 的电平都没 动,直接全部 都亮了; 我就有点蒙蔽了,所以还是过来求下指点

楼主:
其实,现在关键点在于,如何 做到 只有阴极列 电平输出低的时候,才能点亮;现在 只需要 阳极输出高,就亮了;然后,我试了配置成模拟 上拉,貌似不行

网友A:
理论上没问题。

楼主:
原理 就跟点阵扫描 一样的, 某一行 置高,然后在某一列置低,交叉点就能点亮;

网友B:
那阳极输出低电平LED就不亮了呀

网友C:
阴极推挽置高,想亮的再置低

网友D:
IO配置完成后,默认输出低,所以当你行输出高时,列全部输出低。应该将不点亮的列全部输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IO配置完成后,默认输出低,所以当你行输出高时,列全部输出低。应该将不点亮的列全部输出高。 ...

这种方式,一次只能点亮一个 灯,不过 貌似只能这样了,貌似跟STM32的IO结构 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阴极推挽置高,想亮的再置低

这个 确实可以实现单独控制,我早就这么干过了,效果很差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 确实可以实现单独控制,我早就这么干过了,效果很差

可能是我定时器设置的频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