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性矩形波的有效值

楼主(2017-08-05):
关于矩形波或者方波,其电压有效值算法一直不清楚
特别是遇见双极性矩形波,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乘以占空比
所以希望可以系统讲解这个系列问题
下面是我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的脉宽是1ms
脉冲间距是1s,示波器里把脉冲横向拉开看的话,里面是许多个连续出现的
全桥输出的双极性矩形波
矩形波峰峰值为282伏特,
我还可以调节矩形波的占空比D,
那么我的输出的矩形波有效值
就是矩形波单边的峰值乘以占空比吗?
如果要乘以占空比,这个占空比是D还是D乘以1ms/1s
谢谢

网友A:
sqrt(141^2*0.001/1)=4.4588115 (V)

楼主:
引用 网友A:
sqrt(141^2*0.001/1)=4.4588115 (V)

先谢谢你
接下来追问
兄弟你这样计算的公式我昨天也找到了
有效值=单边峰值×√D
D等于占空比
但是我描述的直上直下的矩形波
是占空比为多少呢?
如果矩形波是从正 到 有一段零 再到  负
这样的矩形波,占空比又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
接下来追问
兄弟你这样计算的公式我昨天也找到了

矩形波如果是从正向直接到负向,再从负向直接到正向,在计算有效值时都算“占”,只有为零的部分才算“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矩形波如果是从正向直接到负向,再从负向直接到正向,在计算有效值时都算“占”,只有为零的部分才算“空 ...

哦哦,这样子说的话,直上直下的矩形波,就是占空比为1咯?这样的矩形波中,一个正波加上一个紧跟着它的负波,一起组成一个波形周期吗?

网友B:
按照物理定义求,相当于给多少电压让电阻发同样多的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这样子说的话,直上直下的矩形波,就是占空比为1咯?这样的矩形波中,一个正波加上一个紧跟着它的 ...

计算有效值时可以这么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计算有效值时可以这么说。

有效值是一个周期内的平均能量/功率,电压的平方才是能量/功率,而正、负电压取平方后都是一样的。

举几个形象例子:

1. 双极性矩形波的正向和负向所占时间之比不影响有效值:

(1)+/- 1V 的矩形波,正向和负向所占时间之比=1:1, 有效值为1V

(2)+/- 1V 的矩形波,正向和负向所占时间之比=1:9, 有效值为1V

(3)+/- 1V 的矩形波,正向和负向所占时间之比=9:1, 有效值为1V

2. 双极性矩形波的正向和负向所占时间之比不影响有效值,但在一个大周期中有信号段与无信号段(即:信号为零)的时间之比会影响有效值:

(1)+/- 1V 的矩形波,在有信号段,正向和负向所占时间之比=1:1;无信号段与有信号段时间长度之比为1:1, 有效值为0.7071V

(2)+/- 1V 的矩形波,在有信号段,正向和负向所占时间之比=9:1;无信号段与有信号段时间长度之比为1:1, 有效值为0.7071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效值是一个周期内的平均能量/功率,电压的平方才是能量/功率,而正、负电压取平方后都是一样的。

举几 ...

谢谢兄弟你啦!很形象的例子
    我以前总不明白的是,如果矩形波信号形式是
先是一段正波,再是一段零值,再变成负波,再是一段零值,这是一个周期,以比形式循环,这样的矩形波如何求有效值
    看了你的回答后,我可不可以认为,把我说的这样的矩形波中的零值的部分都拿出来,组成你说的无信号段,而剩下的正负矩形波组成直上直下的有信号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你啦!很形象的例子
    我以前总不明白的是,如果矩形波信号形式是
先是一段正波,再是一段零值 ...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把问题完全地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