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路给大家分析下工作原理

楼主(2017-08-05):
有个电路给大家分析下工作原理,电压以IC502 IC503(2)脚为地测得的数值。king5555资深工程师说的准确,Q527型号为SOT23 印记NB
这个电路先有5v后主电源才启动产+-180伏
音响少有的主电源采用开关电源驱动的
每通道 2欧时 可输出4000W功率

ic502和ic503是什么型号其工作原理?

ic502和ic503是什么型号其工作原理?

原图

原图

PCB

PCB

四段供电 正负0V 55v 80v 120v对应音量(0)(小)(中)(大)

四段供电 正负0V 55v 80v 120v对应音量(0)(小)(中)(大)

单路电源  (227.73 KB )

楼主:
法国力素音响NEXO数字功放开
关机控制电路

网友A:
跟431差不多。检测电压的。

网友A:
电压高了继电器释放。

楼主:
king5555资深工程师说的准确,Q527型号为SOT23 印记NB

楼主:
继电器释放与吸合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431差不多。检测电压的。

应该不会是三端稳压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是三端稳压器吧?

不是,TL431一样就是参数不同。看不清没法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TL431一样就是参数不同。看不清没法查。

这样的SOT-89

F  (36.65 KB )

楼主:
ic502和ic503

楼主:
还有另一个SOT-89
不知是什么型号,什么ic可代用

4  (38.53 KB )

楼主:
这个电源RY101b吸合时会引起220Ⅴ总电闸跳闸,查电路没发现什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源RY101b吸合时会引起220Ⅴ总电闸跳闸,查电路没发现什问题?

网友A:
漏电还是过流?

网友A:
拍个原图看看。PS的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