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3在MPLAB X IDE无法下载,提示Connection Failed.

楼主(2017-08-05):
如题,但在MPLAB V8.92可以下载程序,同样程序,只不过换了开发环境,就出现这种现象,换了不同电脑,结果还是一样。请高手提示下,Thanks.
我第1次用MPLAB X IDE

楼主:
折腾了一天,才搞定。难道没有人碰过吗?我们PIC新手hope得到帮解答,很失望。

网友A:
有些问题去分析可能没什么必要,比如你换回以前的版本不就行了

楼主:
PIC新型号要用MPLAB X IDE 和XC8的,我总结下吧
1.不要同时打开MPLAB X IDE 和MPLAB 。KIT3在2者同时打开的话,在MPLAB X IDE 不能下载程序,但在MPLAB 则可以.
2.尽量不要把工程文件建在带有中文字样的文件夹里.
3.工程文件尽量不要带有中文字样
4.重新建工程文件,不要copy以前的文件来修改(main .C则可以copy)

网友B(2017-09-08):
以前遇到过,操作如下:使用XIDE 自带的IPE插件,将芯片擦除,然后断开IPE与pickit3链接,再在XIDE里重新链接PICKIT3,如果还不行就关掉XIDE再重新打开试试;实在不行就建议你直接用IPE下载,我现在都是用IPE,除非要仿真

楼主:
下载MPLAB X IDE 4.00则没问题(没测试同时打开MPLAB X IDE和MPLAB  IDE V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