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adc12 可以转换负电压吗

楼主(2017-08-05):
如果把参考电压设置成负的可以吗

网友A:
VeREF-的范围是0-1.2V,VeREF+的范围是1.4-AVcc

网友B:
MSP430模拟输入明确的定义为0~VAVCC,LZ可以在外部极性变换后再用单片机采集;
如果必须兼顾正压和负压,就需要使用外部AD了

网友C:
试试在模拟信号那里加了一个电平抬升电路

网友D:
不可以,通过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把电压抬升了在测量。

网友E:
缩放加偏移就可以.

网友F:
我感觉是可以的,数学上是没有问题的啊,先用电阻分压缩放,然后提升到测量的范围.

网友G:
这是不可以的,楼主需要将信号整体上提高至正电压的

网友H:
可以使用隔直电容,然后把电压升高

网友I:
直接使用ADC12应该不行吧,但是可以对要转化的电平进行处理,先缩放到安全电平然后再太高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J:
可以,要把电压太高,使用简单的加法器

网友K:
提高电压,然后转换!

网友B:
单片机都不行的,需要将信号转换成正信号就可以采集了

网友C:
可以提升直流电压 把负电压抬高

网友D:
如果输入是负的,那就转换成正的吧;

网友E:
不可以吧,还是加入参考电压将输入信号抬升吧
一般都是这么做
除非用外部的ad

网友L:
芯片资料上应该有参考电压的范围,印象没有能设置成负的哦

网友M:
现在的ad还不支持负电压的

网友N:
这个需要支持副参考转换电压的

网友O:
负电压的现在一般都没法采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