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那个型号的DSP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8-05):
看要根据什么分类了

网友B:
轴坐标方式和多点触摸识别方式。

网友C:
用芯片可以找他家QQ2449766812

网友D:
随便一个就可以了,对速度又没有要求PPI数目一个也就够

网友A:
嗯,感觉静态处理对于速度要求不高,选型范围应该很大。

网友E:
是啊,不过也要看你处理的图像大小

网友F:
如果都是动辄数M的高清晰图像,恐怕还得选择高主频的DSP.

网友G:
C5000以上, C2000你就别想了,那个现在叫MCU

网友F:
mcu吧,有个MCU论坛,楼主看看

楼主:
楼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谢谢啦

网友H:
楼主要做什么功能?

网友I:
市面上的DSP产品很多,定点DSP有200多种,浮点DSP有100多种。

网友J:
C2000系列主要用于数字控制系统

网友K:
TI的TMS320C2XX/C54X系列属于定点DSP芯片,低功耗和低成本是其主要的特点

网友L:
选择DSP芯片时必须注意其开发工具的支持情况,包括硬件和软件。

网友M:
DSP系统的设计流程中,选择合适的器件非常重要

网友N:
浮点DSP稍贵,功耗较高,但运算精度高,C语言编程调试方便。

网友O:
主要对Ti公司的DSP处理器进行选型,包括C24x,C28x,C54x,C55x,C6x

网友P:
Cortex-M3微处理器与TI DSP选择一个就行。

网友H:
现在最快的还是TMS320C6678芯片。

网友I:
TI 公司的TMS320C54xx(16bit 定点)、 TMS320C55xx(16bit 定点)、 TMS320C62xx(32bit 定点)、 TMS320C67xx(16bit 浮点)

网友J:
C5000系列中的TMS320C54x系列DSP芯片被广泛应用于通信和个人消费电子领域。

网友K:
DSP的功能都非常强,根据需要选择,ti有选型资料。

网友L:
定点DSP较便宜,功耗较低,但运算精度稍低。

网友M:
要选择性价比最高的DSP

网友N:
推荐C6000的DSP芯片。

网友O:
TI 公司现在主推四大系列DSP 1)C5000 系列(定点、低功耗):C54X,C54XX,C55X相比其它系列的主要特点是低功耗,所以最适合个人与便携 -400MIPS 之间。C54XX 和C55XX 一般只具有McBSP 同步串口、HPI并行接口、定时器、DMA 等外设。值得注意的是 不能直接使用。两个系列的数字IO 都只有两条。 2)C2000 系列(定点、控制器):C20X,F20X,F24X,F24XX ,C28x该系芯片具有大量外设资源,如:A/D、定时 脚等。是针对控制应用最佳化的DSP,在TI 所有的DSP 中,只有C2000 有FLASH,也只有该系列有异步串口可以和 3)C6000 系列:C62XX,C67XX,C64X该系列以高性能著称,最适合宽带网络和数字影像应用。

网友P:
楼主是要做什么项目?不同项目dsp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