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安装PSocDesigner 5.4的时候,一直出错,怎么办?

楼主(2017-08-05):
第一次安装的时缺少Adobe的一个什么文件,卸载重装后,就一直出现这个界面,我吧注册表什么的都删干净了,还是这样。跪求解救!!

网友A:
楼主,你的操作系统的安装源是否为windows原版的安装源?
可能和你的操作系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操作系统的安装源是否为windows原版的安装源?
可能和你的操作系统有关。 ...

确实,之前是Win10 ,换到Win7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