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437X LCD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08-05):
最近在调我们公司TI板子的驱动,在调试LCD驱动的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初始化LCD完毕的时候,显示纯色没有问题,所有像素点均能正常显示,后面我想画几根线来测试一下我的LCD驱动是否正常。
我要画的线是屏幕宽度的三分之一,但是我在画出来的时候,发现线条不完整,首先线条不是从LCD的原点出来的,而是和其边缘隔了一段距离。线条长度也不一致,而且有的线条是断断续续的,
并且屏幕上方会出现几个奇怪的线条。如图:

第二个问题, LCD在显示的时候感觉起来像是在抖动,我把LCD的频率降低来看,发现有条黑纹从上而下的不断往下刷新,而这个抖动可能是就是这个黑纹上下迅速刷新导致的。

想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会是什么参数没有设置正确导致的呢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不知道你用的什么lcd屏。
一般应该是初始化参数,或者行或列信号同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