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种编写方式如 何嵌在一起调试

楼主(2017-08-05):
我们的工程有两人参与开发,由于事先没有考虑周全,一人使用的是助记符方式编写 汇编代码,另一人使用的是代数符号方式编写汇编代码,请问CCS5000中这二种编写方式如 何嵌在一起调试?

网友A:
没有这样用过,我想可以用下面的办法解决:将一种方式的程序先单独编译为.obj 文件,在创建工程时,将这些.obj文件和另一种方式的程序一起加进工程中,二者即可一 编译调试了

网友B:
楼上正解啊,应该就是这样的

网友C:
DSP的软件设计可以采用汇编语言、高级语言(C/C++)以及C语言与汇编语言的混合编程。

网友D:
在C和汇编混合编程的时候,存在C语言和汇编语言的变量以及函数的接口问题。

网友E:
现在的DSP应用程序几乎都是由C代码和汇编代码混合组成的

网友F:
内联汇编(inline assembly):该功能可以帮助编程人员将汇编指令插入C代码。

网友G:
汇编内部函数可以帮助编程人员实现内联汇编代码

网友G:
仅用汇编语言编写DSP应用程序的作法已逐渐被淘汰

网友H:
C语言和汇编语言混合编程,混合编程中参数传递和寄存器使用

网友I:
得学习链接汇编代码与C。

网友E:
C和汇编连接的常用C语言扩展

网友F:
将C语言级单元分配到实际的存储器位置,这对DSP应用来说非常关键。

网友J:
汇编内部函数就像是C语言宏或函数。它们接收C语言变量,返回C语言输出结果

网友G:
要包括:名称转换与变量定叉、编译模式、参数传递与返回和和寄存器的使用与保存.

网友H:
参考别人的例程学习一下。

网友I:
在DSP的开发中,常用的算法都可以用C/C++代码来高效实现。

网友K:
TMS320C3xDSP的C和汇编语言混合编程及中断的C语言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