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推荐能耐压1000V的晶体管或JFET,MOSFET

楼主(2017-08-05):
rt,thx,要成本比较低的那种,顺便问一下高压部分和低压信号处理部分如果放在一张PCB板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300X系列三极管好像耐压有1000V。不知道你能不能用

网友B:
1000V的JFET,我也想找.

网友C:
1000V以上的 N MOSFET 不少,也都不便宜。 比如:ST出的 MOSFET -- 1500V/3A - STP3N150。
           上digikey什么的去找找, 2500V、4000V的也有,比较贵,还算比较容易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