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却有3v左右

楼主(2017-08-05):
为什么我的红外接收头的out引脚,输出的低电平却有3v左右?

网友A:
换了个接收头试试

楼主:
换了好几个接收头了都还是这样,无法产生中断,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电源之类的引脚是怎么接的?

楼主:
电源引脚我是直接接到5v的,GND引脚接地,out连到51单片机的I

网友C: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平均电压还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

楼主: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D:
你的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E:
正常低电平电压都是0.5v。

网友F:
使用的是多大电阻?

网友G:
你这个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H:
输出高电平是多大?

网友I:
以前碰上过,传感器坏了

网友J:
看一下你的原理图设计。

网友K:
确认已经接收到信号了吗

网友L:
高低电平差多少

网友D:
单片机的电压是多大?

网友E:
你的这个使用上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H:
如果是3.3V,这个电压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I:
芯片换个试试看。

网友G:
红外接收头就是二极管设计,原理很简单。

网友J:
这个就是最简单一个分压而已。

网友L:
如果是5V电压,这个3V也算是高电平了。

网友K:
是不是发射头存在问题

网友F:
这么高电压说明分压电阻太大。

网友M:
可能是OC门输出吧,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N:
一般接收头数据输出脚都有内部上拉

网友N:
嗯,并且在没有信号时输

网友O:
上拉电阻太小了吧?

网友P:
那楼主你试试你板子上的地的电平有多少?

网友Q:
器件坏了?其他引脚的电平正常吗

网友R:
这个需要排除下硬件电路的问题的

网友S:
低电平编程3V的,,看是否有上啦电阻的设计的

网友T:
红外器件的出了问题么?

网友U:
该传感器芯片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