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头一插,啪的一声,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8-05):
我的笔记本电源插头一插,啪的一声,应该是瞬间电流过大,这个笔记本电源很轻,肯定不是原装,是不是里面省略了什么东西?电感?
电感阻止电流变化,电容组织电压变化。

楼主:
元器件上电瞬间电阻应该很大,然后慢慢减小吧

网友A:
少了个NTC电阻吧

网友B:
很正常,一般笔记本电源都会,因为这种电源对热量要求较高,很少使用NTC的,这个是内部电容充电所致,不必大惊小怪的

网友C:
笔记本电源夏天手不能摸

网友D:
刚刚上单是有这种想象,我的也是,希望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E:
开关电源的正常现象

网友F:
上电的冲击电流,很正常的现象。冲击电流比较大,有兴趣的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G:
电源输入端的X电容导致。

网友H:
正常,电容充电的结果,开关电源大多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