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 STM8L 外部中断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7-08-05):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低功耗的产品,用的是STM8L052单片机,使用PB0 的上升沿产生外部中断,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光敏二极管不见光的时候偶尔会误产生中断,把管脚直接接电源就不会了,折腾了好久,没有搞明白,因为使用电池供电,电源为3.6V,因为有GPRS模块,有时候会跌落到2.8V,怀疑是电源波动引起的,有几个疑问需要请教一下

1. IO口产生中断对电流有没有要求,1uA的电流会不会引起不稳定或振荡? 使用的是浮空输入带中断
2. IO口产生中断 高电平和低电平范围是多少 ? 我试了一下,好像是VCC/2为临界点,需要确认一下

外部中断电路如下:

网友A:
1.1ua的电流不大,但是你经过3M的电阻,不就是3V了么,这个电压肯定会引起反应了。你的这个接法,电阻的选择是不是有点大了。
2.至于高电平和低电平范围,确实是以VCC/2为临界点的,具体的值,可以看数据手册的电器性能表,有详细的高低电平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