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放大器的区别在哪儿

楼主(2017-08-05):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
电流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流有关的反馈

网友B:
判断方法呢

网友C:
电压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
电流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流有关的反馈,

网友D:
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是与具体设计有关的,两者没有特殊的应用场合,即,与外部环境无关。

网友E:
但是,反馈的种类可以改变输出特性

网友F:
如输出电阻。这样,在设计电路时注意匹配。

网友G:
模电书里面就讲这个了

网友H:
电压和电流反馈放大器应用电路的结构一般相同,除了几个关键点

网友A:
最早一版的模拟电路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I:
看输出的反馈信号

网友J:
恒压源一般属于电压反馈,恒流源一般属于电流反馈。

网友K:
或者说反馈信号和输出的什么有关。

反馈信号和输出电压成一定比例关系,就是电压反馈

网友E:
 在一个模拟电路中,若反馈量与输出电压(有时不一定是输出电压,而是取样处的电压)成正比则为电压反馈;若反馈量与输出电流(有时不一定是输出电流,而是取样处的电流)成正比则为电流反馈。

网友L:
在判断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时,一般可以采用负载短路法。负载短路法实际上是一种反向推理法,假设将放大电路的负载电阻RL短路(此时,),若输入回路中仍然存在反馈量,即,则为电流反馈;若输入回路中已不存在反馈,即则为电压反馈。

网友G:
还有啊。。判断电压反馈和电流反馈更直观的方法是根据负载电阻与反馈网络的连接方式来区分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

网友M:
我一般看检测部分和比较环节的的结构组成来判断是电流反馈还是电压反馈。

网友A:
分析反馈过去的信号时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楼主必须再把模电好好看看啊。其实放大器还真是门很有学问的东东。

网友B:
讲解的很不错的,电流反馈电压反馈的区分的很清楚的

网友I:
电压反馈与电流反馈电路的在学校的模拟电路书上当时学的蛮好的,,现在是忘记的差不多了

网友N:
不过楼上几位讨论的还是蛮好的,简洁易懂的,再加上点实例的讲解的就好了

网友O:
反馈量与输出电压成比例关系,则为电压反馈;若反馈量与输出电流成比例关系,则为电流反馈。

网友P:
这个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没搞懂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C:
电压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压有关的反馈,
电流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流有关的反馈,
...

这样说有点简单的,,不过我也一直没怎理解的。

网友R:
这个区别的我还不太清楚的,平时只是简单的设计应用的。

网友S:
电压和电流反馈放大器应用电路的结构一般相同

网友R(2017-09-04):
这个主要是看最终输出的是电流还是电压的

网友P:
该问题主要是看负载的

网友T:
电压反馈,是与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反馈,电流反馈指的是与输出电流在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与输入电压有关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