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剩余容量的测量

楼主(2017-08-05):
MSP430能否通过软件编程,实现SRAM 剩余容量的测量?

网友A:
好像不能吧,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最近看了一篇**,里面提到了针对SRAM易失性特点的应用。想到了能够通过软件来得到sram剩余容量的测试。。。谢谢。

网友B:
这个还没有听说过,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C:
肯定可以呀,楼主要是玩过RTOS的话,应该知道OS里面线程栈的使用情况如何去检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肯定可以呀,楼主要是玩过RTOS的话,应该知道OS里面线程栈的使用情况如何去检测的。 ...

网友E:
SRAM怎么检测的?

网友E:
这个电脑的ram使用情况都是可以检测的。

网友:
单片机的也能够测量吗?

网友:
如果是扩展的ram也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