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现出来后出现错误

楼主(2017-08-05):
调试串口功能,发现发送的数据到电脑用串口调试助手显现出来后出现错误,具体对应是这样的:发送0X01显示后为0X81,0X02变为0X82,0X03-0X83,0X04-0X84,0X05-0X81,0X06-0X82,0X07-0X84````请问各位高手们,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在哪呢?

楼主:
内部ACLK=2768HZ,用示波器测感觉波形和频率精准···求指教,不胜感激···谢谢大家!

网友A:
检查停止位

网友B:
检查单片机与PC机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C:
看看你数据选择是几位?

网友D:
看后几位的波特率应该没事,检测一下是不是两边的配置不一致

网友E:
看看串口调试助手与处理器频率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F:
检查波特率

网友G:
检测配置,感觉波特率应该没有问题 要不不会这么规律的

网友H:
串口调试助手设置问题,

网友A:
检查一下设置是否正确
波特率是否一致,停止位校验位等都一样吗

网友I:
你把串口助手的数据位改成7位或者9位试试,之前碰到这奇葩问题,这个和芯片串口外设时钟有关系。

网友J:
你这个错误代码吗?

网友K:
具体一下你的发送代码。

网友L:
不一定是波特的问题,可能是你接收问题。

网友M:
这个的数据规律很明显,几个数据一个循环。

网友N:
串口显示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O:
你发送的时候是什么规律?

网友P:
有可能是配置的发送位数不对。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检查单片机与PC机波特率是否一致

能够收到数据,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R:
你的程序在哪,这个看不出来。

网友J:
怎么后面还是循环发送的?

网友K:
这个发送的 时候使用的几进制?

网友L:
引用 楼主:
内部ACLK=2768HZ,用示波器测感觉波形和频率精准···求指教,不胜感激···谢谢大家!
...

测量一个字节的信号是正确的吗?

网友M:
你是怎么配置的?

网友N:
设置的波特率是多大的?

网友O:
数据是否正确?后面接收使用的字符串吗?

网友P:
串口调试助手显示不一定正确。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检查单片机与PC机波特率是否一致

这个还得看具体的设计代码。

网友R:
最好是结合代码查看配置的问题。

网友:
这个错误没有规律,数据不正确。

网友:
查看波特率是否正确。

网友S:
检测一下波特率是不是配置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