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中CCRO自加和不自加有啥区别

楼主(2017-08-05):
#include<msp430g2553.h>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ACTL=TASSEL_2+MC_2;
  P1DIR|=BIT0;
  CCR0=30000-1;
  CCTL0=CCIE;
  for(;;)
  {
    _BIS_SR(LPM0_bits+GIE);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dd(void)
{
   P1OUT^=BIT0;
  // CCR0+=29999;
}

网友A:
你的中断服务函数里没有让定时器停止工作,所以定时器还在计时,自加是为了让定时器下次计时到CCR0=CCR0+29999;再次发生中断。

网友B:
楼上正解,自加到定时器的数时自动溢出,

楼主:
哦,我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