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核SoC架构有什么优越性

楼主(2017-08-05):
多核SoC架构有什么优越性

楼主:
我只知道运行频率高达1.2GHz

网友A:
引擎性能高达256GMACS和128GFLOPS

网友B:
比TI同系列上一代DSP产品性能高出10倍

网友C:
这是我的程序,好使,先用着,对比对比!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3 ;         //Baud:9600 fosc=24MHz
        ES=0;
        TR1 = 1 ;                 // timer 1 run
}
//--------------------------------------------------------------------------
//函数名称:      Uart_SendData()
//函数功能:      串口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其他说明:             此程序供中断调用
//--------------------------------------------------------------------------
void Uart_SendData(uchar dat)
{
        SBUF=dat;                //写SBUF,开始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
           TI=0;                //清发送标志位
}
//--------------------------------------------------------------------------
//函数名称:      Uart_RcvData()
//函数功能:      串口接收函数
//其他说明:             无
//--------------------------------------------------------------------------
uchar Uart_RcvData(void)
{
        uchar Rcv=0;
        while(!RI)Key_ScanStop();
        Rcv = SBUF;
        RI = 0;
        return Rcv;
}

网友D:
此外,该多核SoC每个DSP内核同时支持了定点和浮点处理功能

网友E:
集成浮点处理功能对于基站、视频的算法,效率比定点处理高4~5倍,浮点处理对性能有大幅的提升。

网友D:
对于客户而言,开发先进的浮点处理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许多工程师开发信号算法先使用浮点处理,经过测试验证之后通过定点化来优化程序。现在TI的多核SoC集成浮点和定点处理,工程师无需再将算法定点化,大约可以节省3个月的研发时间。

网友F:
多核SoC不仅是核的简单堆砌,完备的系统才能充分发挥多核的作用。

网友G:
互连功能可全面发挥多核优势。

网友G:
让多核DSP兼具高效与灵活性

网友H:
核会越来越多

网友I:
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多核之间的互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网友J:
首先,多核导航器,从硬件层次上把任务分发到各个内核内存上。其次为高速芯片级网络化交换架构,每秒可达2兆兆位的数据交互,可以保证主干网无阻塞。

网友J:
第三为多核共享内存控制器,可直接访问内核内存,避免读取数据造成时延,保证多核的性能。第四Hyperlink提供芯片级一个高速接口,以便芯片外扩展加速器,使整个SoC更强大。第五针对相应的应用有硬件加速的协处理器。

网友K:
应该同时还推出了高效的支持工具吧

网友L:
C6x编译器是在成熟的CCS编译器基础上增加了多核的支持,现有的客户可以充分利用多核性能。“让客户单次投资开发macro、pico、femto基站,并可以用C+、C++快速修改。”Ramesh Kumar表示软件的易用性也是TI多核SoC设计架构的优势之一。

网友M:
此外,Jump Start软件可以提供客户跳跃式的开发,而无需从零开始,该软件库涵盖了通信领域包括GSM-EDGE、WCDMA、HSPA、WiMAX以及LTE等,还囊括了语音、视频、编解码器等基本的标准算法。

网友D:
新的多核DSP基于40nm工艺,受益于先进的节点,新的产品将在性能、集成度、功耗上有大幅提升。除了时钟频率外,最具特点的就是集成了定点和浮点处理功能。DSP都有定点计算的功能,增加了浮点计算后,在无线基站和视频方面有很大提升。使用定点DSP,他们开发浮点算法,检测满意后,再转化成定点算法。使用这系列多核SoC,工程师不需要通过浮点转定点,可以直接进行处理,这通常也能节省3个月以上的时间。

网友N:
core多了,提高集成度,在满足高性能要求的前提下,相对PCB上堆叠多片DSP芯片来说,成本从几个方面因素降低很多,功耗也相对下降很多,core间互联在soc内部走高速总线,比多片芯片相连性能优势大太多

网友M:
总而言之,对于高性能高密度计算来说,多核SOC比单核芯片堆叠有着说不完的优势

网友B:
当前芯片设计业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系统芯片SoC已经成为IC设计业界的焦点, SoC性能越来越强,规模越来越大。

网友O:
现在TI的多核SoC集成浮点和定点处理,工程师无需再将算法定点化

网友P:
多核SoC每个DSP内核同时支持了定点和浮点处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