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滤波器在设置采样率的时候,总是提示错误

楼主(2017-08-05):
最近正在使用它的数字滤波器模块,初学不懂,所以发帖来请教高手。问题如下:数字滤波器在设置采样率的时候,总是提示错误

网友A:
从来不正确?

楼主:
只有当设置在10K一下的时候才能正确,这是什么情况,搞不懂呀

网友B:
有截图吗?

网友C: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PSoC Creator? 片子是CY8C5868AXI-035LP?

楼主:
片子是CY8CKIT-050.搞了好长时间呀,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D:
采样频率要大于两倍的截止频率, 发个配置截图或者工程上来,点位问题了就比较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