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oot SW脚开关尖峰脉冲很高,怎么消除

楼主(2017-08-06):
1、用TPS61071 DCDC boot 芯片, 输入4.3V,输出5.05V,负载电流最大75mA, 测量发现芯片1脚SW脚开关关断时,有很高的尖峰脉冲,这个尖峰的脉冲VP-P都快8V了,但芯片的规格书上1脚SW脚最大电压是7V。 这个SW脚的开关的尖峰会不会把器件烧坏? 怎么调节消除这个尖峰?

网友A:
这个尖峰是必须有的。
你看看手册里面的图上也是有的。这个芯片就这样。

网友B:
用快恢复二极管。
最简单的的,用8个二极管反向串联,那就是5.6V,超过5.6V二极管导通放电,这个8V的尖峰自然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尖峰是必须有的。
你看看手册里面的图上也是有的。这个芯片就这样。 ...

这个尖峰一般DCDC都会有,但是这个芯片的规格书上的SW的脚最大电压Vmax值是7V,现在这个尖峰已经快8V了,会不会把器件的SW脚烧坏。因为我们现在的做的60台样机中,发现3台这颗IC烧坏了。现在很是担心啊,不知道批量的风险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快恢复二极管。
最简单的的,用8个二极管反向串联,那就是5.6V,超过5.6V二极管导通放电,这个8V的尖峰自 ...

你好,现在我们的PCBA都在量产了,二极管是加不了的,只有在现有的原理图和PCB位置的情况下,看看调整那颗器件的参数,能把这个尖峰降下来呢?我尝试了调整电感值和电容值,都没有明显的效果,很着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我们的PCBA都在量产了,二极管是加不了的,只有在现有的原理图和PCB位置的情况下,看看调整那 ...

如果真能调整下来,你的PWM波形就没有了。
亡羊补牢吧,下批测试好了再量产。我觉得没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真能调整下来,你的PWM波形就没有了。
亡羊补牢吧,下批测试好了再量产。我觉得没戏了。 ...

你好,那理论上讲这种尖峰会烧掉芯片吗?

网友C:
你的PCB布局虽然有一点问题,但不至于产生那么高的尖峰。估计是你测量方法错误,引入额外的寄生参数导致(查查“示波器测量纹波的正确方法”)。损坏的原因应该不是这个毛刺,可能性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PCB布局虽然有一点问题,但不至于产生那么高的尖峰。估计是你测量方法错误,引入额外的寄生参数导致( ...

谢谢你的回复,请问一下PCB还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的,以后其它项目做PCB用到这颗料,也好优化一下布局。
恩,这次测量的时候,示波器的接地是夹的比较远,明天周一再仔细测一下。 如果这个不是这个SW的尖峰脉冲导致的器件SW脚损坏的话,就稍微放心点。至少我的负载是肯定不会超过规格书中的电流值的,至于现在小批量中,发现的3台这颗IC烧坏的,暂时也还不知道运行中什么条件下被烧坏的

网友D:
通用做法是这样的 http://cntronics.com/cp-art/80022083

网友E:
加个RC就解决了,另外不建议你使用这个芯片,有几毛钱的SOT23-5的片子就可以了,输入2.5~18V,开关耐压28V,二极管续流,缺点就是不能完全关闭输出,电流没问题,开关电流最大2A

网友C:
芯片和电感间的电容和电感位置互换,SW到电感间引线尽量短、直、细(电流、电压剧烈变化的网络走线都要尽量如此处理)。
Gnd相关过孔可能情况下并联几个过孔,减小地平面阻抗。
能将剧烈变化的部分用地覆铜完整包围可能会比较好(少数情况有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个RC就解决了,另外不建议你使用这个芯片,有几毛钱的SOT23-5的片子就可以了,输入2.5~18V,开关耐压28V ...

谢谢,加RC影响效率,我这个对静态电流也有要求,另外现在的PCB已经换不了器件了,2A负载的对我这里的应用有点浪费了,我这里输出端的最大负载电流也就100mA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和电感间的电容和电感位置互换,SW到电感间引线尽量短、直、细(电流、电压剧烈变化的网络走线都要尽量 ...

你好,感谢你的指导,SW脚到电感的引线尽量短,直 这我能理解,但要尽量“”细“”是什么原因,我一直都是这种涉及到电源的走线我都是尽量的走粗线或者铺铜走线

网友A:
坏5%已经是数量非常大了,必须找到原因,都是这个脚到Vcc烧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用做法是这样的 http://cntronics.com/cp-art/80022083

学习了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5%已经是数量非常大了,必须找到原因,都是这个脚到Vcc烧通了么?

是SW脚对地阻抗很小了,输入VBAT脚,和输出VOUT脚都正常,请教最有可能是什么原因,现在找不到当时运行中烧坏的条件是什么?问题很难找,批量订单还正在生产中

楼主:
继续等各路朋友的更多建议

网友F:
如12楼所说,你的输入电容应该放在电感前面。你先在输入电容两端 测试下输入纹波,看有多大,也就是先从源头找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12楼所说,你的输入电容应该放在电感前面。你先在输入电容两端 测试下输入纹波,看有多大,也就是先从源 ...

我的前端纹波很很小,VP-P峰值没超过80mV.  而且参考layout,输入电容就是靠近芯片的

网友G:
看不出问题,LZ的布局没啥错

网友H:
示波器探头带宽20MHz
眼不见为净

楼主:
感谢各路朋友的热心回复指导建议,
现在的PCB layout是变动不了,量产订单正在生产中,今天最终的优化方案是把输入端的电压,前端调低至4.15V,然后优化示波器的测试方法,不要用探头的鳄鱼夹接地,在探针上扰短地线测试,示波器全带宽测试和打开20MHz带宽限制测试的波形如下:
请各位朋友再看看是否能排除量产批量再有这颗IC被烧坏的风险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探头带宽20MHz
眼不见为净

主要是害怕量产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不出问题,LZ的布局没啥错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参考20楼的布局吧,非常合理的布局。
现有的布局下没招

20楼是我发的规格书的上的layout,我的PCB布局时也是参考了规格书layoutguide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用快恢复二极管。
最简单的的,用8个二极管反向串联,那就是5.6V,超过5.6V二极管导通放电,这个8V的尖峰自 ...

反对,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不是理想值,根据情况不同,电压在0.5-1V 之间。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各路朋友的热心回复指导建议,
现在的PCB layout是变动不了,量产订单正在生产中,今天最终的优化方案 ...

测试SW电压波形的时候,不能打开贷款限制,只有在测试直流输出纹波时,根据相关的标准,才会打开带宽限制;

测试的方法很重要,探头的地环路很重要,如果可以用差分探头完成测试,用普通探头要用地线探针(一般探头都配有一头弹簧,一头长针一样的东西)

另外,之前碰到过更换电感减小这个尖峰的例子,同样封装的电感,寄生参数不一样。。。

网友L:
感觉有几个点可以优化的:
1、电感 电感的感值的选取不是很合适,按照楼主10uH的感值计算,得到的电流纹波是53mA,纹波率达到70%了!!!实际选取感值按照手册上的计算公式,选取比计算结果稍大些的。TI的手册上写的不是很明确,实际公式可按照如下计算,还有纹波电流的计算公式。我按40%的纹波率计算,得到15.2uH,楼主可以选个22uH的,电流纹波会更小些。
2、电容 输入输出的电容,直接上一个22uF感觉有些欠妥,手册上有提示。建议选择一个10uF 和 一个4.7uF 混搭,封装不用太大,0603应该可以。(这次没法换了,下次可以考虑试试)
如有问题,欢迎大家指正!

TI手册上的电感感值计算

TI手册上的电感感值计算

电感饱和电流计算

电感饱和电流计算

实际可按照此公式计算电感感值

实际可按照此公式计算电感感值

TI手册电容参考

TI手册电容参考

电感纹波电流计算公式

电感纹波电流计算公式

网友L:
推荐 这本书: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 to Z,网上有pdf版本,个人感觉此书非常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推荐 这本书: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 to Z,网上有pdf版本,个人感觉此书非常好 ...

买的
看过
相当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反对,二极管的导通电压不是理想值,根据情况不同,电压在0.5-1V 之间。

反对啥啊
谁告诉你理想了。。。
模拟电路不是拍脑袋的,需要根据实验实际测,实际调整的。。。然后固定这个型号的二极管批量做。。。

笔头算一下就OK,那是数字电路。。。

网友B:
lz要是真想解决问题,就是换个DCDC芯片,管脚兼容,同时能耐8V的芯片。。。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买的
看过
相当好

纸质版的要700多,太贵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感觉有几个点可以优化的:
1、电感 电感的感值的选取不是很合适,按照楼主10uH的感值计算,得到的电流纹波 ...

同意电感值加大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觉有几个点可以优化的:
1、电感 电感的感值的选取不是很合适,按照楼主10uH的感值计算,得到的电流纹波 ...

非常感谢你的这么详细的解答,
1、后端输出电容我这用了一个22uF的,这个确实不是很好,我下次有机会改板的时候改成两颗10uF并联
2、电感值我当时也算过了,按照TI规格书上的公式算的,大概是5uH 多,我晚上再看看你推荐的那种计算方式算一下,然后我看到TI的手册说电感取值范围2.2uH-10uH范围,所以就选了一个10uH的电感。 以后做设计再根据你推荐的方法算一下对比一下。
又学到很多知识,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推荐 这本书: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 to Z,网上有pdf版本,个人感觉此书非常好 ...

已经下载了,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要是真想解决问题,就是换个DCDC芯片,管脚兼容,同时能耐8V的芯片。。。 ...

没找到合适的呢  基本上这种封装的最大都7V或者6V。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意电感值加大的办法

下次设计时会注意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下次设计时会注意了

昨天测量了我自己的一颗buck电路,输入14.4V,输出4V,当输出电容较小时,SW引脚的尖峰也比较大,同时输出的纹波也很大,178mV,当输出电容增大后,输出纹波减少到40mV左右,此时SW引脚的尖峰也基本消失了,所以如果不是IC本身MOS开关的问题,可以考虑增加后端LC滤波,也有所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昨天测量了我自己的一颗buck电路,输入14.4V,输出4V,当输出电容较小时,SW引脚的尖峰也比较大,同时输 ...

是这颗型号的吗?后端电容加得太大你要小心了,上电瞬间后端充电电流比较大,小心上电的对IC的冲击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是这颗型号的吗?后端电容加得太大你要小心了,上电瞬间后端充电电流比较大,小心上电的对IC的冲击 ...

不是这颗,也是TI的

网友N:
应该是电感有些大了 “反应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