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7-08-06):
电源实在是不会,这是220V转5V的电路,非常小,看起来很简单,这种电源给单片机能用吗,稳定吗

网友A:
一般可以用的。稳不稳定还要看具体模块选用的元器件

网友B:
这电源没问题啊。开关电源,我都用过几十万个了,不过最好你再加一级后级,HT7330什么的

网友C:
可以  不过你这个电源是多少变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不过你这个电源是多少变5的

220V转5V

网友D:
这种电源是可以,你测试的注意两点:
1/测试电源上电的时候,输出的5V最高的冲击电压是多少,一般单片机6V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高于6V要注意做保护,防止单片机被击穿;
2/测试电源的纹波有多大,输出纹波小于500mV,是可以的,一般单片机都是宽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是可以,你测试的注意两点:
1/测试电源上电的时候,输出的5V最高的冲击电压是多少,一般单片机6V ...

谢谢您的回答,还以为看上去这么简单的东西不能用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还以为看上去这么简单的东西不能用呢?

关注长期稳定性和适当增加保护器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是可以,你测试的注意两点:
1/测试电源上电的时候,输出的5V最高的冲击电压是多少,一般单片机6V ...

纹波0.5V这是神马电源,都10%的纹波了

网友F:
功耗不大就搞个变压器,焊板的那种,时间长都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耗不大就搞个变压器,焊板的那种,时间长都不容易坏

新手,没有学过电路,不会设计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