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请问关于PWM输出纹波较大的问题

楼主(2017-08-06):
我希望用pwm来实现DAC的功能,但是通过4阶RC低通滤波之后,输出信号的纹波依然很大,请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该怎么做才能滤掉这个纹波呢?
单片机是MSP430,时钟频率25MHz,pwm频率是25kHz。

以下附波形图和滤波器图,感谢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纹波只能尽量衰减, 在输出侧加一粒合适的负载电阻再看看输出的电压和纹波。

网友B:
你的RC截止频率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