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

楼主(2017-08-06):
在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中栅极-源极之间加负电压(即栅极为负),应为栅极为P型半导体,加负电压后空穴在电场做一下向栅极靠拢,耗尽层变窄;但是书上说耗尽层变宽了。请解释下我什么地方理解错了。

网友A:
应该是变宽了吧,栅源级加负电,栅极的电子向源级移动,在耗尽层外围和空穴复合使耗尽层变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加负电叫P型,于是加正电叫N型?
N型还是P型由外加电极确定的?

应该是我表述的不够清楚吧,不是您理解的那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变宽了吧,栅源级加负电,栅极的电子向源级移动,在耗尽层外围和空穴复合使耗尽层变宽 ...

我的理解是N型半导体上空穴是少子,可以忽略;栅极加负电,P区的空穴向栅极移动,使得电子和空穴的复合向两边移动,耗尽层变宽。   虽然知道自己是错的,但是还是说服不了自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N型半导体上空穴是少子,可以忽略;栅极加负电,P区的空穴向栅极移动,使得电子和空穴的复合向 ...

我觉得P区耗尽层变宽是栅极过来的电子导致的,不是从源级过来的电子导致的

楼主:
我把重心放错了,谢谢您,至少这个理解方法能让我继续把书看下去。

网友C:
PN结是反偏的,电压越高,耗尽区越宽

网友D:
PN结是反偏的,电子远离耗尽层,使耗尽层裸露出不能移动的正负离子增加,从而使耗尽层变宽,导电沟道变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