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735乘法模拟器级联解调后波形跳动

楼主:
绿色的是调制信号,黄色的解调后的信号。他的幅值从上峰峰值变化到下峰峰值,再由下峰峰值变化到上峰峰值。波形很清楚。就是总是变化

网友A(2017-08-08):
上电路图

楼主:
电路图如下 买的模块

网友B:
请确认下后面的放大器是不是配置的反相放大,如果是反相放大的话会与解调出来的信号相位相差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