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STLink烧录完成后复位不成功,无法校验。

楼主:
小弟最近用STM32做项目时,发现用STLink烧录Hex文件是能成功烧录,但是烧录完成后烧录工具无法复位MCU,也无法对烧写的代码进行校验,无法校验心里总觉得没底,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7-08-06):
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为啥图片显示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图片显示不了

图片要以附件方式上传才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啥图片显示不了

你复位脚连接了吗,复位电路是如何设置的。看提示,复位脚上没电压,复位不了。

网友B:
图片怎么看不到?

网友C: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D:
stlink应该能够校验吧

网友E:
这个使用的是自动烧写吗?

网友F:
使用的什么烧写的程序

网友G:
串口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啥图片显示不了

硬件能够复位成功吗

网友I:
Hex文件是通过什么编译的?

网友J:
是通过第三方程序烧写的吗

网友B:
怎么工具烧写里面设置自动复位。

网友C:
在设置里面都是可以设置复位的。

网友D:
还需要读取数据吗?

网友F:
如果是直接下载程序,可以通过软件复位。

网友G:
这样的程序能不能正常执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啥图片显示不了

如果硬件复位能够正常执行,就是没有问题。

网友I:
校验应该是读取之后才能校验吧。

网友J:
怎么不使用编译器直接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复位脚连接了吗,复位电路是如何设置的。看提示,复位脚上没电压,复位不了。 ...

接上了,复位电路用的809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keil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的什么烧写的程序

STVP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件能够复位成功吗

硬件复位成功,程序能正常运行

楼主:
另外我IAP模式下弄了个DFU也是无法读出校验。。。。。。。DFUSe直接闪退

网友K:
下载处硬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下载处硬件的问题

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楼下附上原理图,RESET脚接32的复位脚

楼主:
复位电路和仿真接口

网友L:
这是stvd的锅  。  stvp本来就这鸟样。

可以用keil直接下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