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帮我看一下为什么mos管会发烫

楼主(2017-08-06):
原理图如下

楼主:
C:\Users\24212\Desktop

网友A:
你做什么导致发热的?死区是多少?为何BS脚的电容要选这个值?你的管子型号是80NF75?布局布线成这样的缘由呢?

网友B:
换一个型号IR2010,驱动电流太小300mA

网友B:
纠错IR2101换一个电流大的型号,否则你就只有后面加一级驱动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什么导致发热的?死区是多少?为何BS脚的电容要选这个值?你的管子型号是80NF75?布局布线成这样的缘由 ...

死区时间是60ns,增大频率后电流增大从零点几安到1安多时候mos管发热特别严重,还有我用的mos是75 nf75,,里面有一个电容布线没有起到滤波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型号IR2010,驱动电流太小300mA

为什么换一个驱动电流大的芯片,还有为啥我测出来mos管会有压降,单独测试是没有压降  ,接上负载的时候就有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纠错IR2101换一个电流大的型号,否则你就只有后面加一级驱动放大

驱动放大是指的是电压,后面驱动电压达到了12v我的这个电路图

网友C:
示波器看看栅极电压波形,用边沿模式,看看上升时间多少,下降时间多少。发热大概有两种可能,一种时驱动电压上升太慢导致开关损耗大,还有一种是上升太快,导致开关瞬间输出严重震荡也会加大损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死区时间是60ns,增大频率后电流增大从零点几安到1安多时候mos管发热特别严重,还有我用的mos是75 nf75, ...

60ns太短了
你有仔细看过手册么,IR2101的打开和关断时间远远大于60ns,延迟匹配都接近60ns
你这死区给了等于没给
还有,IR2101的驱动能力考虑过么,你那么点电流用这么大的管子相当不合适,很可能管子还没完全打开你就给关了,MOS完全就成了一个电阻。换成内阻小、电流小、Qg也小的管子,

网友D:
速度太快了,或者功率太大了,散热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ns太短了
你有仔细看过手册么,IR2101的打开和关断时间远远大于60ns,延迟匹配都接近60ns
你这死区给了 ...

要同时考虑驱动电压和电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太快了,或者功率太大了,散热不够吧;

不是  理论上应该发热不严重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同时考虑驱动电压和电流的吗????

不然呢,世界上有一瞬间就能给电容充满电的道理么?
理论上就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然呢,世界上有一瞬间就能给电容充满电的道理么?
理论上就不可能

那是不是要换一个芯片啊???

网友B:
输出电流小,上升下降变慢,放大区时间过长,IR2101典型的上升下降好像是200nS,请自己去核对,我用的是输出驱动1.2A的,频率低需要加一个5~10欧姆电阻,频率越高,电阻越小,甚至等于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要换一个芯片啊???

我在12楼不是给你说了要换什么、改什么的么……

网友E:
可能存在两个MOS同时导通的时间段,用示波器看。

网友F:
MOS管是什么型号?

网友G:
pwm频率多少,HIN和LIN是互补的吗?你这是在做降压电源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A:
60ns太短了
你有仔细看过手册么,IR2101的打开和关断时间远远大于60ns,延迟匹配都接近60ns
你这死区给了 ...

我做无刷驱动的时候用IR2101驱动过IRFB3607,貌似没什么问题。当时PWM频率10K。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做无刷驱动的时候用IR2101驱动过IRFB3607,貌似没什么问题。当时PWM频率10K。 ...

你这用80A的管子做些小电流的事情并不能代表什么……
管子要按照手册的时间完全开启一次的栅极平均电流已经都是0.5A左右了,更别说栅极峰值电流了
还好你的PWM频率不高,可以有足够时间让管子完全打开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这用80A的管子做些小电流的事情并不能代表什么……
管子要按照手册的时间完全开启一次的栅极平均电流已 ...

受教了,我以前一致认为MOS管的栅极电流是十分微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受教了,我以前一致认为MOS管的栅极电流是十分微小的。

一点都不小……
比如说MAX15492这玩意,下管驱动电流设计能力是8A

网友H:
引用 网友A:
60ns太短了
你有仔细看过手册么,IR2101的打开和关断时间远远大于60ns,延迟匹配都接近60ns
你这死区给了 ...

大神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