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正反馈能通过程序转为负反馈吗

楼主(2017-08-06):
有一功率电路,通过PWM控制输出功率,控制过程是单片机的PWM减小可以增大输出功率,PWM增大可以减小输出功率,硬件上是当负载增大时,采样电压会减小,当负载减小时,采样电压会增加。
如果要负载增加时(此时采样电压减小),把输出功率减小(即单片机的PWM增加),那采样电压就会继续减小,这样就是正反馈,PWM会一直增加到最大值,有没有方法通过程序来让PWM根据负载情况增加到某一定值呢

网友A:
都用软件控制了,想怎么搞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软件控制了,想怎么搞都行

请教程序结构思路是怎样的

楼主:
还没想出

楼主:
大侠有思路?

网友B:
正反馈是不准许出现在控制系统中的,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反馈是不准许出现在控制系统中的,无意义。

那是要先改变硬件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要先改变硬件电路?

是否需要改,由当前的设计是否存在问题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