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使用外部晶振和内部晶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7-08-06):
(无正文)

网友A:
外部晶振怎么设计的 不稳定吧。

网友A:
理论上外部晶振稳定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外部晶振稳定性好

用X1和X2接振荡器,  测试了2快板子,都不行,仿真的时候单步执行到PLL就卡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X1和X2接振荡器,  测试了2快板子,都不行,仿真的时候单步执行到PLL就卡死了。 ...

你用的晶体啊   那就不是晶振
晶体 你看看那两个小电容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晶体啊   那就不是晶振
晶体 你看看那两个小电容是否合理

应该不会,我用了两个板子,其中一个是买得demo板是晶体,另一个用的有源晶振。都不行,就是程序执行到PLL的时候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我用了两个板子,其中一个是买得demo板是晶体,另一个用的有源晶振。都不行,就是程序执行到PL ...

电源的问题

网友B:
内部晶振的精度只有1%,外部的精度都是ppm也就是百万分之多少。
外面接晶振跑的不好就量一量波形,看看有没有异常。

网友C(2017-09-07):
确认下看门狗关闭没有,仿真暂停会影响喂狗。另外晶振问题用示波器观察解决。

网友D(2020-09-11):
我也遇到了DSP外部晶振不行的问题,后来发现时晶振频率配置超过了芯片的支持的最大频率,导致运行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