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电子无触点开关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8-07):
没现成的,帮顶

楼主:
感觉这个电路虽然简单,但是找到合适的原器件较难。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触点会很快烧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哦,你说的是固态继电器,这个可以,只是不知用什么型号的好,能推荐吗?谢谢

网友C:
你这电流4A了吧? 晶体管不可以吗? 大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流4A了吧? 晶体管不可以吗? 大功率的!

用大功率晶体管不行,怎么也不能工作在饱和区,还发烫。主要是因为大电感负载造成的。

用mos加一个二极管就搞定了,如果是频繁的低频脉冲驱动,那就用两只组合成有源泄放电路就可以了,没有电弧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mos加一个二极管就搞定了,如果是频繁的低频脉冲驱动,那就用两只组合成有源泄放电路就可以了,没有电弧 ...

“”用两只组合成有源泄放电路“
是说用两只mos管还是用两只泄放二级管呢?

引用 楼主:
“”用两只组合成有源泄放电路“
是说用两只mos管还是用两只泄放二级管呢? ...

一只开关,一只泄放

MOS管方案

楼主:
买了只直流控直流的固态继电器,试试看怎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可以吗

谢谢!用了固态继电器,效过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用了固态继电器,效过很好。

不客气  大家共同学习

楼主(2018-03-06):
引用 网友C:
你这电流4A了吧? 晶体管不可以吗? 大功率的!

不是4A,因为电路工作时电感上产生反电势,反电势等于12-3=9V 电流等于(12-9)/3=1A

网友E:
用mos管就可以,加个快速关断的管就可以

网友F(2019-03-19):
还发烫。主要是因为大电感负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