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烧录的时候在msp430g2553的information memory中烧录参数

楼主(2017-08-07):
想请教一下,怎么在烧录的时候在msp430g2553的information memory中烧录参数, 我这样试过,但没用,请问有没有其他办法。谢谢。
#pragma location=0x1000
const unsigned char para[12]  ={49,50,51,52,0,0,48,49,49,50,50,51};

网友A:
你用的什么下载软件?
用iar可以使用#pragma location=0x1000直接把数据存储在information memory中
用ccs要复杂一点

网友A:
有些烧写软件可以只对选定的flash进行擦除和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烧写软件可以只对选定的flash进行擦除和烧写

我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 我确定可以擦除information memory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 我确定可以擦除information memory .

如果烧写不了,也可以用软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
程序运行时,判断一下是否是第一次运行,如果是第一次运行进行一次flash写操作,把参数写入到指定的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 我确定可以擦除information memory .

建议先换一个information memory块试试

网友B:
这个没有写过,只是编写一个代码烧写进去,然后改变。

网友B:
这个可以通过烧写一次Flash,然后保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烧写不了,也可以用软件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例如:
程序运行时,判断一下是否是第一次运行,如果是 ...

这个倒也是一个办法,谢谢。

网友C:
没有问题的,你用绝对地址定位就可以了,这个你百度绝对地址定位即可找到答案,这个我以前都是那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的,你用绝对地址定位就可以了,这个你百度绝对地址定位即可找到答案,这个我以前都是那么用的
...

请帮我看看我这样写的有没有问题。这个地址是INFOD.
#pragma location=0x1000
const unsigned char para[12]  ={49,50,51,52,0,0,48,49,49,50,50,51};

网友C:
你仿真就可以看到,仿真进去看infod即可

网友D:
可以通过编写一次程序烧写。

网友D:
或者检测是否存在这些字符,然后写入的方法。

网友E:
可以根据第一个字符串来来判断是否需要烧写程序

网友E:
如果参数不变动,可以通过一次烧写变动就行。

网友F:
需要烧写才能烧写外部的参数吧。

网友F:
还要一种就是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然后接受烧写。

网友G:
这个只是正常的读写flash操作即可。

网友H:
这个就是采用一般的flash的读写方式的就可以的。

网友I:
参数的烧录主要是进行flash的读写操作的。

网友J:
通过flash的第一个字节确实是否需要烧写数据

网友J:
数据地址不修改,每次都保存成一样数据就行。

网友K:
这个参数需要更换吗?

网友K:
如果参数不需要改变,直接保存到数组里面就行。

网友L: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para[12]@0x1000={49,50,51,52,0,0,48,49,49,50,50,51};

这样肯定没有问题,你那种方式其实也是可以的,只不过要在const 前面加static,不然编译器会优化掉

网友M:
直接把数组作为参数设定就行。

网友M:
这个参数以后是否需要改变?

网友N:
这个数组保存为参数不行吗

网友N:
可以通过烧写两次实现参数保存,再烧写正常程序。

网友O:
#pragma location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O:
#pragma 不是预编译吗?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P:
这个是靠具体的地址进行操作的

网友Q:
这个烧写进数据参数后,数据不会容易丢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para[12]@0x1000={49,50,51,52,0,0,48,49,49,50,50,51};

这样肯定没有问题, ...

Kissn123, 谢谢,你说的是对的,我原来的应该是被编译器优化了。

楼主:
多谢大家,总算可以了,虽然可以用软件的办法,但用这个方法还是更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L: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para[12]@0x1000={49,50,51,52,0,0,48,49,49,50,50,51};

这样肯定没有问题, ...

网友R(2017-09-08):
参数不变的话,可以直接烧写程序。

网友R:
如果需要改变变量,只能是通过其他方式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