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的BMS的芯片能配合stm8s003MCU使用吗?

楼主(2017-08-07):
TI的BMS的芯片能配合stm8s003MCU使用吗?

我看一般都是和ATMEL的mega328p使用。

两个都是8位的MCU,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吧?

网友A:
两个都是8位的MCU,但不能说没有什么区别.

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具体还得看 BMS 芯片的要求和单片机的资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是8位的MCU,但不能说没有什么区别.

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具体还得看 BMS 芯片的要求和单片机的资源. ...

谢谢,回复。
应该是主要看MCU的计算能力和功耗。

先用着试试,步行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