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103C8T6上单严重发热问题

楼主(2017-08-07):
做了一个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接了4个LED用三极管驱动,要做跑马灯的。电路图如下,现在问题是:1.用12电源供电STM32芯片发热严重,烫手。
2.只用j-LINK的SWD模式烧写程序的时候,芯片不发热,但是烧写多次才能烧进去,而且烧进去的程序在最小系统板上不起作用。
3.电路图中8M的晶振电路没有焊接。(程序中没有使用外部电路)
说明:PA9实际是悬空的,电路图中的问题无需考虑;STM32没用到的引脚都悬空了;查出来三极管引脚搞错了,已经改过来了,但是还发热;其他问题暂时没发现。PL1-4外接的LED(串联了一个限流电阻)。
这个问题困扰我1个多星期了  我查了好久 还是没查到发热的原因。

网友A:
9v灌入PA9

网友B:
9V经过R22,进入PA9 ?

楼主:
这块我已经断开了  但是仍然发热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块我已经断开了  但是仍然发热

这块我已经断开了  但是仍然发热。

网友B:
换芯片试试

楼主:
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把芯片周围,除了电源和地,其它全部断开,逐步进行,断开一个外部电路测量一下,应该能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芯片周围,除了电源和地,其它全部断开,逐步进行,断开一个外部电路测量一下,应该能找到问题 ...

好的 我试一试。
有不用的引脚  接在一起了  难道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试一试。
有不用的引脚  接在一起了  难道是这个原因?

有可能

楼主:
重新焊了一块  只焊接了电源部分和最小系统部分,不用的引脚全部悬空,暂时没有问题。等会挂示波器看看  引脚输出是不是我程序里写的,如果是,再焊接一个三极管部分看看。持续跟进!!!

楼主:
到目前为止,焊接的电路都是好的,没有问题。

楼主:
持续跟进:焊接到目前为止,本着焊接一部分,测试一部分的原则,到目前为止都是好用的,继续焊接。
有个电路问题请假大家,详见附件。我要实现输入电压为0-1000V,当输入电压大于100V时,就可以被STM32检测到。附件电路可否实现?

网友C:
当然不可能实现了,
你输入的是直流不是差分,没有参考点
用339
输入分压后限压保护,比较输出直接1/2分压后给PA9
精度不高可以用AD嘛
前面说PA9灌电流没错的,你改的根本就没听懂人家说啥
MCU验证完了为毛不能只焊分立部分,一个万用表解决
BAIDU再烂也要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不可能实现了,
你输入的是直流不是差分,没有参考点
用339

谢谢大神,现在是单独焊接分别测试的。

网友D:
考虑是否短路,管教输入输出功能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