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写FLASH的问题

楼主(2017-08-07):
GD32的MCU,由于代码的执行空间是在RAM中,当擦写FLASH时,会不会影响到中断程序的运行?

网友A:
会的,擦写FLASH时无法响应中断

网友B:
这个会有任务优先级调度的

网友C:
这个要看中断服务程序的具体设计了,,一般来说互不干涉的。

网友D:
擦除flash前关闭中断

网友E:
请问Jlink 中点Unsecure chip后怎么将芯片中的程序清掉了,GD32F103芯片

楼主:
STM32对FLASH进行局部擦写操作时,程序会暂停。GD32的结构和STM32不一样,感觉会有所不同。最好能有官方的结论。

网友F:
这个是不会的,,系统设计的都会考虑到这些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请问Jlink 中点Unsecure chip后怎么将芯片中的程序清掉了,GD32F103芯片

如果不清掉,那里面程序不是被人读走了。
加密就没作用了。

网友H:
擦写flash的时候最好不要让其他程序中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