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AD637不能测到互感器后面的电压)

楼主:
参加电赛~~

AD637可以测到  函数发生器  后面的电压。

但是接上电路时,却不能测到电压互感器后面的电压!!(接法如下图)

网友A(2017-08-07):
提供的信息太少,互感器型号是什么,电流型还是电压型。电阻选的多大,原边电压或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