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大神们我在用stc12单片机做了个循迹小车,现在有点问题想请教下

楼主(2017-08-07):
1.我的小车在遇到左边的黑线时停不下来,慢慢开是能停的。。是我的程序太臃肿了嘛
2.我想在我的小车上实现,在条件达成之后在冲一段时间,这在程序中怎么实现
附程序,希望大佬们帮帮我这个菜鸟,第一次做小车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zifuchuan[]="abcd";                        //待显示字符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ending;
int add_left1,add_left2,add_right1,add_right2;
int  flag=0;
int  flag2=0;
int r,l,z=0;

/*******PWM波调节参数********/
#define push_left1 1
#define push_left2 1
#define push_right1 1
#define push_right2 1

/*******黑白检测传感器输出********/
sbit sign_left1=P2^0;
sbit sign_left2=P2^1;
sbit sign_left3=P2^2;
//sbit sign_right1=P2^2;
sbit sign_left4=P2^3;
sbit sign_right1=P2^4;
sbit sign_right2=P2^5;
sbit sign_right3=P2^6;
sbit sign_back2=P2^7;
sbit sign_back=P3^1;
/*******四轮电机信号输入********/
sbit left_moto1_in1=P0^0;
sbit left_moto1_in2=P0^1;
sbit left_moto2_in1=P0^2;
sbit left_moto2_in2=P0^3;
sbit right_moto1_in1=P0^4;
sbit right_moto1_in2=P0^5;
sbit right_moto2_in1=P0^6;
sbit right_moto2_in2=P0^7;

/*******四轮电机信号使能********/
sbit Left_moto1_pwm_ENA=P1^0;
sbit Left_moto2_pwm_ENB=P1^1;
sbit Right_moto1_pwm_ENA=P1^2;
sbit Right_moto2_pwm_ENB=P1^3;

/*******电机占空比参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1  =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1 =0;    //左1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2  =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2 =0;    //左2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1 =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1=0;    //右电机占空比N/1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2 =0;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2=0;    //右电机占空比N/10

bit Left_moto1_stop =1;
bit Left_moto2_stop =1;
bit Right_moto1_stop=1;
bit Right_moto2_stop=1;
unsigned  int  time=0;

/*******左1电机前进********/
void left_moto1_go()
{
  left_moto1_in1=1;
  left_moto1_in2=0;
}

/*******左1电机后退********/
void left_moto1_back()
{
  left_moto1_in1=0;
  left_moto1_in2=1;
}

/*******左1电机停止********/
void left_moto1_stp()
{
  left_moto1_in1=0;
  left_moto1_in2=0;
}

/*******左2电机前进********/
void left_moto2_go()
{
  left_moto2_in1=1;
  left_moto2_in2=0;
}

/*******左2电机后退********/
void left_moto2_back()
{
  left_moto2_in1=0;
  left_moto2_in2=1;
}

/*******左2电机停止********/
void left_moto2_stp()
{
  left_moto2_in1=0;
  left_moto2_in2=0;
}

/*******右1电机前进********/
void right_moto1_go()
{
  right_moto1_in1=1;
  right_moto1_in2=0;
}

/*******右1电机后退********/
void right_moto1_back()
{
  right_moto1_in1=0;
  right_moto1_in2=1;
}

/*******右1电机停止********/
void right_moto1_stp()
{
  right_moto1_in1=0;
  right_moto1_in2=0;
}

/*******右2电机前进********/
void right_moto2_go()
{
  right_moto2_in1=1;
  right_moto2_in2=0;
}

/*******右2电机后退********/
void right_moto2_back()
{
  right_moto2_in1=0;
  right_moto2_in2=1;
}

/*******右2电机停止********/
void right_moto2_stp()
{
  right_moto2_in1=0;
  right_moto2_in2=0;
}

/*******小车停止********/
void car_stp()
{
   push_val_left1  = push_left1+add_left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 push_left2+add_left2;
   push_val_right1 = push_right1+add_right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 push_right2+add_right2;
   left_moto1_stp();
   left_moto2_stp();
   right_moto1_stp();
   right_moto2_stp();
}

/*******小车直线前进********/
void car_run_straight()
{
   push_val_left1  = push_left1+add_left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 push_left2+add_left2;
   push_val_right1 = push_right1+add_right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 push_right2+add_right2;
   left_moto1_go();
   left_moto2_go();
   right_moto1_go();
   right_moto2_go();
}

/*********小车右转**********/
void car_turn_left()
{
   push_val_left1  = push_left1+add_left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 push_left2+add_left2;
   push_val_right1 = push_right1+add_right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 push_right2+add_right2;
   right_moto1_go();
   right_moto2_go();
   left_moto1_stp();
   left_moto2_stp();
}

/*********小车左转**********/
void car_turn_right()
{
   push_val_left1  = push_left1+add_left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 push_left2+add_left2;
   push_val_right1 = push_right1+add_right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 push_right2+add_right2;
   left_moto1_stp();
   left_moto2_stp();
   right_moto1_go();
   right_moto2_go();
}

void car_translate_right()
{
   push_val_left1  = push_left1+add_left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left2  = push_left2+add_left2;
   push_val_right1 = push_right1+add_right1;        //PWM 调节参数1-10   1为最慢,10是最快        改这个值可以改变其速度
   push_val_right2 = push_right2+add_right2;
   left_moto1_go();
   left_moto2_back();
   right_moto1_back();
   right_moto2_go();
}

/*******左1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void pwm_out_left_moto1(void)
{
        if(Left_moto1_stop)
        {
                if(pwm_val_left1<=push_val_left1)
                        Left_moto1_pwm_ENA=1;
            else
                Left_moto1_pwm_ENA=0;
        if(pwm_val_left1>=10)
                pwm_val_left1=0;
        }
        else
                Left_moto1_pwm_ENA=0;
}

/*******左2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void pwm_out_left_moto2(void)
{
        if(Left_moto2_stop)
        {
                if(pwm_val_left2<=push_val_left2)
                        Left_moto2_pwm_ENB=1;
            else
                Left_moto2_pwm_ENB=0;
        if(pwm_val_left2>=10)
                pwm_val_left2=0;
        }
        else
                Left_moto2_pwm_ENB=0;
}

/*******右1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void pwm_out_right_moto1(void)
{
  if(Right_moto1_stop)
  {
        if(pwm_val_right1<=push_val_right1)
                Right_moto1_pwm_ENA=1;
        else
                Right_moto1_pwm_ENA=0;
        if(pwm_val_right1>=10)
                pwm_val_right1=0;
  }
  else
                Right_moto1_pwm_ENA=0;
}

/*******右2电机调速(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void pwm_out_right_moto2(void)
{
  if(Right_moto2_stop)
  {
        if(pwm_val_right2<=push_val_right2)
                Right_moto2_pwm_ENB=1;
        else
                Right_moto2_pwm_ENB=0;
        if(pwm_val_right2>=10)
                pwm_val_right2=0;
  }
  else
                Right_moto2_pwm_ENB=0;
}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为 10ms * del
***********************************************************************/
void Delay(uint del)
{
    uint i,j;
    for(i=0; i<del; i++)
    for(j=0; j<1827; j++)
    ;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com(void)
{
EA=0;           //暂时关闭中断
AUXR=0x15;
BRT=0xdc;
SCON=0x50;      //串口工作在模式1
ES=1;           //串行中断允许
REN=1;          //允许接收
EA=1;           //允许中断
}

/*******定时器0和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itime(void)
{
EA=0;           //暂时关闭中断
TMOD=0x11;                 //模式1设置(M1=0,M0=1)
TR0=1;                         //打开定时器
TH0=0XFC;          //1Ms定时定时器设置,每隔1Ms发起一次中断。
TL0=0X18;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1=1;
TH1=0Xfd;                 //定时器设置,每隔1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1=0xfd;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EA=1;           //允许中断
}
/*********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形参d即为待发送数据**********/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
{
SBUF=d;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sending=1;             //设置发送标志
while(sending); //等待发送完毕
}

/**********发送字符串,直到遇到0才结束**********/
void sendc(unsigned char * pd)
{
        int n;
/* while((*pd)!='\0')
{
  send(*pd);     //发送一个字符
  pd++;          //移动到下一个字符
}        */
for(n=0;n<5;n++)
{
ES=0;
SBUF=pd[n];
while(!TI);
TI=0;
}

// while((*pd)!='\0')
// {
//  send(*pd);     //发送一个字符
//  pd++;          //移动到下一个字符
//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com();             //串口初始化
initime();      //定时器0和定时器1初始化
IPH=IPH|0x10;
IP=IP|0x10;
sign_left1=1;
sign_left2=1;
sign_left3=1;
add_left1=3;
add_left2=3;
add_right1=3;
add_right2=3;
flag=1;
        sign_back=1;

while(1)
{
         if(flag==1&&sign_left1==0&&sign_left2==1&&sign_left3==0&&sign_left4==0&&sign_right2==0&&sign_right3==0)//中间灯扫描
   {
            add_left1=2;
      add_left2=2;
      add_right1=2;
      add_right2=2;
          car_run_straight();
   }
         if(flag==1&&sign_left1==0&&sign_left2==0&&sign_left3==1&&sign_left4==0&&sign_right2==0&&sign_right3==0)//中间灯扫描
   {
            add_left1=2;
      add_left2=2;
      add_right1=2;
      add_right2=2;
          car_run_straight();
   }
    if(flag==1&&sign_left1==0&&sign_left2==1&&sign_left3==1&&sign_left4==0&&sign_right2==0&&sign_right3==0)//中间灯扫描
   {
            add_left1=2;
      add_left2=2;
      add_right1=2;
      add_right2=2;
          car_run_straight();
   }
    if(flag==1&&sign_left1==1&&sign_left2==0&&sign_left3==0&&sign_left4==0&&sign_right2==0&&sign_right3==0)//左边碰黑线一个灯   右转
   {
          add_right1=2;
    add_right2=2;
          add_left1=3;
          add_left2=3;
          left_moto1_go();
          left_moto2_go();
          right_moto1_back();
          right_moto2_back();
   }
    if(flag==1&&sign_left1==0&&sign_left2==0&&sign_left3==0&&sign_left4==1&&sign_right2==0&&sign_right3==0)//右边边碰黑线一个灯  左转
   {
          add_right1=3;
    add_right2=3;
          add_left1=2;
          add_left2=2;
          left_moto1_back();
          left_moto2_back();
          right_moto1_go();
          right_moto2_go();
   }

    if(flag==1&&sign_left1==1&&sign_left2==1&&sign_left3==0&&sign_left4==0)//左边碰黑线两个灯  右转
   {
   add_right1=2;
    add_right2=2;
          add_left1=3;
          add_left2=3;
          left_moto1_go();
          left_moto2_go();
          right_moto1_back();
          right_moto2_back();
   }
    if(flag==1&&sign_left1==0&&sign_left2==0&&sign_left3==1&&sign_left4==1&&sign_right2==0&&sign_right3==0)//右边碰黑线两个灯   左转
   {
           add_left1=2;
           add_left2=2;
           car_turn_right();
   }
    if(flag==1&&sign_left1==0&&sign_left2==0&&sign_left3==0&&sign_left4==0&&sign_right2==0&&sign_right3==0)          //   左转
   {
    add_right1=3;
    add_right2=3;
          add_left1=2;
          add_left2=2;
          left_moto1_back();
          left_moto2_back();
          right_moto1_go();
          right_moto2_go();
   }

  if(flag==1&&sign_left1==1&&sign_left2==1&&sign_left3==1&&sign_left4==0&&sign_right2==0&&sign_right3==0)
        {
                add_left1=0;
          add_left2=0;
                add_right1=0;
                add_right2=0;
car_run_straight();

        }

}
}

/********串口中断程序**********/
void uart(void) interrupt 4
{
if(RI)        //收到数据
{
  RI=0;        //清中断请求
}
else          //发送完一字节数据
{
  TI=0;
  sending=0;   //清正在发送标志
}
}

/********定时器0中断程序**********/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if((flag2==0)&&(sign_right2==1||sign_right3==1))
                         {
         left_moto1_stp();
   left_moto2_stp();
   right_moto1_stp();
   right_moto2_stp();

                         }

                          if(sign_back2==0)  //光电开关扫描到//
                         {
                         flag=0;

                         }

                 if(flag==0)
        {

          add_left1=9;
          add_left2=9;
                add_right1=5;
                add_right2=5;
          left_moto1_go();
          left_moto2_go();
          right_moto1_back();
          right_moto2_back();
                flag2=1;
                r++;
     if(r>=2000)
    {

                if(sign_left1==0&&sign_left2==0&&sign_left3==0&&sign_left4==0)
                {
          add_left1=2;
          add_left2=2;
                add_right1=2;
                add_right2=2;
          left_moto1_go();
          left_moto2_go();
          right_moto1_go();
          right_moto2_go();

                }
                if(sign_left1==1||sign_left2==1||sign_left3==1||sign_left4==1)
                { z++;
                        if(z>=5000)
                        {
                          flag2=0;
                                z=0;
                        }
                        flag=1;
                r=0;
                }
     }
        }

TH0=0XFC;          //1Ms定时
TL0=0X18;
time++;
pwm_val_left1++;
pwm_val_left2++;
pwm_val_right1++;
pwm_val_right2++;
pwm_out_left_moto1();
pwm_out_left_moto2();
pwm_out_right_moto1();
pwm_out_right_moto2();
}

/********定时器1中断程序**********/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H1=0Xfd;                 //定时器设置
   TL1=0Xfd;

}

楼主:
有办法吗
大佬

网友A:
坦率地说, 我想没人愿意没人有耐心看你的程序, 同时给你找出bug.
你不妨直接说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坦率地说, 我想没人愿意没人有耐心看你的程序, 同时给你找出bug.
你不妨直接说出问题所在 ...

就是当我小车扫描到,让他停止的黑线时,并没有停下来,但如果速度放慢是可以停下来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看下你的控制逻辑,肯定是控制方法的问题,好好想想你慢速和快速有什么不同,粗略估计是你速度快速程序跳不出来速度控制的执行逻辑

网友:
加个调试标志位,看看是否进入你扫描黑线的程序里了,如果进入了就点个灯做个指示

网友B:
用手推车(简称stc)做了个小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当我小车扫描到,让他停止的黑线时,并没有停下来,但如果速度放慢是可以停下来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办 ...

可以用串口(输出数据到PC)监控一下程序运行的状态(遇到黑线的前后),基本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串口(输出数据到PC)监控一下程序运行的状态(遇到黑线的前后),基本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

扫到之后是停下来了。但是好像是速度太快又冲出去l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推车(简称stc)做了个小车?

大佬别拿我寻开心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扫到之后是停下来了。但是好像是速度太快又冲出去le

说明问题点在于速度太快,这个容易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问题点在于速度太快,这个容易解决

嗯嗯,谢谢大佬,我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