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10画的3D图怎么显示机械孔

楼主(2017-08-07):
用的是Altium10。
想画3D视图看看效果,元件、焊盘都显示,就是不显示机械孔,机械外框也显示。
求问怎么显示机械孔。谢谢

下面的2D视图,上面的3D视图,用过keepout层和Mechanical1层都试过,就是不显示,求问怎么设置。跪谢

已经解决在5楼

网友A:
如果单纯为了好看, 不需要机械孔的3D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为了好看, 不需要机械孔的3D图。

想导出3D文件,模拟装配一下,看看效果。
应该是板子形状(黑色的背景)定义了真实的板子样子,就是不知道怎么改板子形状

网友A:
你可以放个安装螺丝的3D图,这样更容易接受

楼主:
哈哈,我自己找到了。告诉大家过程
板子的形状是根据板子形状显示的,并不是keepout层或其他层决定的(不过做板一定 要画上,PCB厂家认这个)

板子形状就不说了,说怎么挖空。

选中要挖空的封闭空间(keepout层的图形)
点  工具-转换-从选择的元素创建板剪切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放个安装螺丝的3D图,这样更容易接受

已经解决,在楼下,谢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在楼下,谢谢回复

原来你的目的是这样啊。

网友B:
如果只是显示,应该还有其它办法

网友C:
做实物板找我    甘生 qq  528315275

网友D:
哈哈,keepout是禁止布线的意思,被你当成机械层用了。

虽然实践中也可以,但是最好别这样干。

网友E:
使用板切块功能,  工具->转换—》最后一个选项。

网友F:
Design->Board Shape->Define Board CutOut,,,,keepout只是禁止走线,做板子的时候商家会默认将闭合的KeepOut线当作孔,但并不是软件认为的挖空功能。

网友G:
keepout在软件中本来就不是开孔的意思,只是被大家默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keepout是禁止布线的意思,被你当成机械层用了。

虽然实践中也可以,但是最好别这样干。 ...

知道啊。做电路板的厂家都明白。我两个都试过了,只是为了做3D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板切块功能,  工具->转换—》最后一个选项。

谢谢,已经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sign->Board Shape->Define Board CutOut,,,,keepout只是禁止走线,做板子的时候商家会默认将闭合的K ...

谢谢,我已经找到了

网友H:
板框=〉选中-〉D、S、D
挖空=〉选中-〉T、V、B
就这么简单。

网友I:
通常机械层是用来做外形层,KEEPOUT层为禁止布线层,两者同时存在我们一般按机械层做外形和安装孔,没有机械层只有KEEPOUT层则用KEEPOUT层做外形和安装孔,如果设计和我们规则不符请修改设计或在订单明细里面注明具体做法。还有些设计隔离槽既不在机械层也不在KEEPOUT层,这种很难发现,90%以上的机率会漏掉,请设计工程师避免此种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