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的pwm中断模式寄存器配置正确吗

楼主(2017-08-07):
N76E003的pwm中断模式寄存器配置错误
配置的寄存器应该是PWMINTC而历程里配置的却是pwmcon0

网友A:
例程仅供参考。那个头文件有个地方也有错误呢,前天发现的。

网友B:
        set_SFRPAGE;
        PWMINTC=0x02;
        clr_SFRPAGE;

这样才是PWM2输出周期中断...
例程不对

网友C:
如果跑不出那个效果,肯定就是错了。

网友D:
好眼力,是不是那个原来的,下载进去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