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时间校准方面的算法

楼主(2017-08-07):
手头有一个主机和从机(单片机用的是STM8L低功耗 主机为16M内部RC 从机为4M内部RC),主机和从机是通过串口通信,主机只有控制和显示作用,也就是从机工作是通过连接一次主机控制过后才能工作,工作之后再次连接主机和从机就会复位初始值。从机工作后有一个30min倒计时,主机有也一个30min的倒计时并且通过段码液晶屏显示,目前测试很多次,主机和从机的时间不同步(主机和从机工作30min自动关机),不同的主机和从机测试误差大的10S 自己想了一个校准补偿方案主机和从机第1个30分钟工作时候必须连接用于补偿校准,每5分钟主机发送一个命令,从机收到命令校准误差,那么30min中有四次校准,取误差四次平均值写入E2PROM,从机以后每次连接主机后读取E2PROM的误差补偿。 请教一下各路高手有没有更好的校准补偿的方法!谢谢!

楼主:
谢谢您的指教!每次工作时主机控制完从机后,中断通信(断开连接),从机CPU 从30min开始倒计时并工作,主机的CPU也从30min开始倒计时,主 从机工作完30min自动关机,现在就是这个30min不同步!
您这个1S对1S比例系数好理解,我可以用示波器看出来 这个修正通信误差有点难理解,求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