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想了解下外扩RAM

楼主(2017-08-07):
大家好:      我想了解一下外部的RAM芯片,要SPI或IIC接口的,容量大些的(512kbyte --1M)有哪些是常用的,我单片机是STM32f103,内部的RAM实在不够用了,希望外扩一个大的,一劳永逸。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我的项目是这样的:输出3轴脉冲,曲线比较麻烦。 所以是在发脉冲前(设置完目标位置后)计算出每一个脉冲的周期和运动方向, 最大情况下,每轴需要36000个脉冲。这样算下来至少需要36000X3个unsigned int变量和相对应的运动方向变量。 这是我寻找大容量外扩RAM的原因,不知大家遇到这类问题是怎么处理的。 以前也讨论过插补之类的方法,但主管没有同意。

网友A:
还没见过SPI或IIC接口的RAM芯片呢,来学习下。SPI的FLASH就用过。

网友B:
也许你可以考虑带DRAM的ARM9。

楼主:
其实铁电的也行,只要容量够用就行

网友C:
好像没有这种接口的

楼主:
是串口的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可以考虑带DRAM的ARM9。

如果用DRAM占用的管脚太多,对于单片机应用估计够呛

网友D:
去淘宝上搜搜,现在有串行的RAM卖,一般都是SPI接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DRAM占用的管脚太多,对于单片机应用估计够呛

多芯片封装哦。
DRAM的管脚根本不出现在PCB上。

网友E:
楼主需要多大ram空间?

网友:
还不如换个其他的芯片呢。

网友F:
使用stm32f7.

网友F:
没有做过外部dram,

网友G:
不是都是通过并口读写吗

网友H:
这个换成其他芯片

网友I:
楼主的程序能够占用这么大的?

网友J:
还真不知道有这种接口的ram芯片。

网友K:
楼主看看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L:
512kbyte --1M是存储吗?

网友L:
这个STM32f103Flash多大的

网友E:
stm32f407的内部196KB的SRAM

网友:
现在stm32的兼容性也比较多,代码移植可用。

网友F:
以前dsp用过外部的sdram效果。

网友G:
SPI或IIC接口效率很慢吧。

网友H:
不行就是用dsp作为处理器。

网友I:
你的代码存储怎么设计?

网友J:
看看有并口转换iic或spi的吗

网友K:
跟着楼主多多学习一下,参考。

网友L:
为什么要扩展这么大ram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芯片封装哦。
DRAM的管脚根本不出现在PCB上。

我们单位就干这个的,把flash,ram封装在一颗芯片(die)里面。

网友M:
IS62WV51216咋样?

网友N:
都要外扩了不考虑换下方案,你要写多少代码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们单位就干这个的,把flash,ram封装在一颗芯片(die)里面。

不是一个DIE,是几个DIE放到一个封装里面。

网友:
512kbyte的spi RAM很少啊,太大了,价格非常高。我用过32K的spi ram,也6块多RMB了,计算速度也不是很理想啊

网友O:
F4外扩SDRAM

网友P:
103不适合做这个.首先选f30x或者f4,原因是m4的core会有更好的计算性能.有dsp加速.直接干趴下28系列dsp.内存也大.
如果这些值是固定的,可以考虑qspi flash,会便宜很多.f3的pwm性能是最强的.

网友Q:
能不外扩最好。算法没法改进吗?

网友R:
优化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SPI sram 需要联系我,我发资料给你看一下

我的邮箱lzchen@tjautoma.com

网友T:
有spi、i2c的ram?总线速度这么慢,有存在的必要吗?

网友U:
我正在调试的一个项目,使用的是STM32F205,外部扩展了一片IS61LV25616AL,目前使用正常。
你可以参考一下。

STM32F205 扩展SRAM V2.0.pdf

网友V:
STM32使用铁电存储器作为扩展RAM的还是比较多。SPI的接口,网上例程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