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使用DMA传输SPI

楼主(2017-08-07):
想使用DMA来进行SPI的接收和发送,SPI为主机,怎么控制片选脚,使SPI能用DMA自动传输。

网友A:
DMA中断好像可以吧;  通过中断去处理;

没试过

网友B:
在 DMA SPI传输过程中,由于不知道当前字节或者数据帧是否传输完(CPU没有干预),因此片选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中断好像可以吧;  通过中断去处理;

没试过

DMA中断试过,我是发送跟接收都进DMA中断的,但是片选脚还是不好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DMA SPI传输过程中,由于不知道当前字节或者数据帧是否传输完(CPU没有干预),因此片选是不能够被改变的 ...

在主模式下,片选是拉低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主模式下,片选是拉低的

只在使用之前拉低,使用之后拉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在使用之前拉低,使用之后拉高就行了

那这样就要使用中断,软件去控制了,但是如果我使用DMA中断,则片选就没办法设置,DMA有发送缓冲区为空中断,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这两个中断,进去都是结束后的,没办法使能片选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样就要使用中断,软件去控制了,但是如果我使用DMA中断,则片选就没办法设置,DMA有发送缓冲区为空中 ...

巧了,我现在正在调SPI+DMA(SLAVE模式),“DMA有发送缓冲区为空中断,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在STM32里面好像没有这个DMA中断吧?你说的应该是SPI的,楼主不用考虑那么多,大胆去干,使用DMA之前拉低,DMA所有数据传输完成之后拉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巧了,我现在正在调SPI+DMA(SLAVE模式),“DMA有发送缓冲区为空中断,接收缓冲区非空中断“,在STM32里面 ...

噢,谢谢,我试试

网友C:
楼上正解,传输前选中,传输完成拉高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