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MAX3485替代了MAX485,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7-08-07):
MAX3485替代了MAX485,供电电源是5V,现在使用倒是没有发现什么异常行为,长期大量的使用,我有点后怕,请教大家了,,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网友A:
不建议长时5V供电,虽然器件可以耐受,但厂家既然不保证,出了问题就是你自己负责了。

网友B:
MAX3485是3.3V供电,MAX485是5V供电,  批量替代使用有风险。

楼主(2017-09-07):
引用 网友B:
MAX3485是3.3V供电,MAX485是5V供电,  批量替代使用有风险。

嗯,确实是存在问题,做高低温实验的时候,有2-3个有问题,,更换后,150个产品,未发现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