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24同相交流放大电路没放大反而缩小?

楼主(2017-08-07):
请教一下各位:之前没用过LM324,这次需要用到,发现用LM324同相交流放大电路没放大反而缩小,没搞懂什么意思,电路呢是在网上找的,请大家分析一下,万分感谢!下面有一些原理图和仿真图,如下图:

网友A:
输出与频率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与频率有关。

LM324是不是输入频率不能太大哦?

网友B:
LM324的最高工作频率为1.2MHz ,处理500KHz左右的信号只能获得2倍左右的放大能力。

网友C:
TI的324规格书中有给出输出摆幅和频率的曲线,连100KHz都很勉强了,还奢谈500KHz!
给楼主个经验公式:待处理信号的频率 x 放大倍数 x N <= GBP, 系数N最好取5~10, GBP就是运放的增益带宽积

网友D:
处理交流信号要考虑两个参数:1.增益带宽积 2.压摆率。从LZ的输出波形图来看。既有输出幅度减小又有输出失真。即LM324的增益带宽积和压摆率都不满足LZ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处理交流信号要考虑两个参数:1.增益带宽积 2.压摆率。从LZ的输出波形图来看。既有输出幅度减小又有输出失 ...

嗯,也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换了个型号的片子,LF347应该可以满足要求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24的最高工作频率为1.2MHz ,处理500KHz左右的信号只能获得2倍左右的放大能力。 ...

换了LF347,已经解决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的324规格书中有给出输出摆幅和频率的曲线,连100KHz都很勉强了,还奢谈500KHz!
给楼主个经验公式:待处 ...

非常感谢!这个公式很实用,换了个LF347

网友E(2017-09-06):
能说下这个原理图的是怎么工作的吗,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