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教目前主流ARM处理器是什么?

楼主(2017-08-07):
一直以单片机软硬件开发为主,用过TI的一款DSP和三星2440开发过产品,目前看这两款芯片都过时了,现在想买开发板学一下最新的ARM,那么现在比较主流的、常用的ARM是什么呢?另外请推荐个开发板,多谢!

网友A:
cortex-A9  4418你值得拥有 再就是 cortex-M,

网友B:
,好话题。大家都来谈谈。

网友C:
TI am335x
freescale imx6

网友D:
关键得看干什么用了。
最近在用STM32F4系列,感觉一般工控足够了,扩展UCDOS和emwin图形,编程很方便了,界面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网友E:
感谢,很有收获~

网友F:
腾笼换鸟,单片机逐渐冷落,在ARM 上由Linux 控制一个LED。

网友G:
STM32F4或STM32F7比较高端系列,可以玩玩。不过还是要看做什么用的,单片机系列控制类比较合适,如果UI比较多的话上到cortex A系列。

网友H:
飞思卡尔,i.mx6系列做开发板。

网友I:
全志,瑞芯微

楼主:
谢谢大家,欢迎继续留言。

网友J:
最主流的骁龙,手机出货相当大,开发板基本买不到……

网友K:
ATMEL的ARM不错,经过量产检验,各种支持,裸奔,ucos,Linux 各种驱动都有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