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keil c51 仿真的芯片.

楼主(2017-08-07):
问一下,只用keil c51 仿真的芯片.是不是就是没有加密的?也就是不安全的?谢谢

网友A:
加没加密跟用KEIL51仿真有什么关系吗?

楼主:
我意思是,用KEIL 51仿真过的芯片,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是吧...然后芯片不是另外有个烧录软件,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并且会有个加密功能,这样的话,仿真的那个芯片,是不是就是没加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没加密跟用KEIL51仿真有什么关系吗?

我意思是,用KEIL 51仿真过的芯片,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是吧...然后芯片不是另外有个烧录软件,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并且会有个加密功能,这样的话,仿真的那个芯片,是不是就是没加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用KEIL 51仿真过的芯片,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是吧...然后芯片不是另外有个烧录软件,也是可以正常 ...

不知道。你可以把一个芯片加密,然后看看能不能仿真?我感觉不一定吧,仿真的时候不是从芯片读程序吧?

网友B:
你应该说下你用的具体什么型号的51单片机,很多51单片机本身没有加密功能的

网友C:
不加密的时候能仿真,加密了后都不能仿真了。
不过很多芯片,加密后还有一个擦除接口可以用,通过擦除接口可以把flash全擦了后把加密功能也擦了,然后就又可以仿真了。

网友D:
看具体芯片吧,有的芯片加密了也可以仿真啊。设置仿真密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