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买的普源示波器DS1102E 测量电池组既然有200mV 的纹波

楼主(2017-08-07):
有问题当然是先找经销商和厂家。。。。。  经销给了个  4006 200 002 技术电话。。。打通没人接~~~~

查
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官网的联系方式

中国 北京市 昌平区沙河镇踩河村156号
邮编: 102206
电话:(86-10)80706688(总部)
电话:(86-10)80706688转801(营销总部)
电子测量仪器服务与支持邮箱:EMD_service@rigol.com
电子测量仪器服务与支持专线:4006 200 002

邮件写过去了。。。。还没回, 电话都打了~~~ 没人接,自动台响了60S 自己挂断了。

只好问题大伙了

新买的普源示波器DS1102E 测量电池组既然有200mV 的纹波

  用电池组,不接其它设备负载,理论上已经是非常稳定的直流源了,但是这个示波器既然测出有200mV 的纹波出来。  是仪器有故障么,还是接地可能有问题, 设置有不对的地方么,我是按了 auto 自动测量后,出了波再按 stop.查看波型。

网友A:
首先,确认你的示波器有良好接地了么
其次,你把示波器探头连接示波器校正端子 看看波形对不对
在测你的电池组波形

网友B:
怎么接地的?电池确定是直接输出么?

网友C:
这不像纹波.看纹的字面意思

网友D:
对的,这不是纹波。你拉开看看。然后给电池挂个负载,再看看。

网友E:
一直有吗?会不会是手机干扰。数字的不熟悉,8V应该接不接地无所谓了。

楼主:
补充图片 :

  8V电池

用校准方波 看到 有 20mV 的纹波

网友F:
短路探头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短路探头看看。

老司机请看。。。。。。

短路探头 1,2两个通道的电压幅度既然也有不小差距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司机请看。。。。。。

短路探头 1,2两个通道的电压幅度既然也有不小差距 ...

那么交换探头再测。

网友F:
同时注意示波器应良好接地。

网友G:
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确实需要时间。
1、换一台示波器?
2、交换探头?
3、测试本机的信号源方波?
4、测试比较好的线性稳压电源?
5、这个电池组的正极是接电池外壳的,电池好像面积比较大,是否带入了高频干扰?把电池组远离其它东西。

网友H:
探头连接不可靠也会有杂波的。

楼主:
普源给了一个。。。。爆炸性的解释给我

楼主:
普源给了一个。。。。爆炸性的解释给我 , 这款机器的误差指标是3%   也就是假设  8伏  *0.03  =120mv  以内的误差是正常的,卧槽了1700买了个儿童万用表的节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普源给了一个。。。。爆炸性的解释给我 , 这款机器的误差指标是3%   也就是假设  8伏  *0.03  =120mv  以 ...

凑活着用用吧。
我买了个400元的二手示波器,模拟的双踪20M,比你的好像还强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凑活着用用吧。
我买了个400元的二手示波器,模拟的双踪20M,比你的好像还强一点点。 ...

也有个模拟的。。。。老化的厉害, 需要清洁校准了

网友J:
建议:
    探头设为AC(交流)耦合,再测纹波。。。
你的测法有问题!。。。

网友J:
请参考:
http://www.**/instrument/413406.html
注意AC耦合,AC耦合,,,
另,你对示波器的测试精度理解有问题。。。

网友K:
探头要X1,拿交流档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参考:
http://www.**/instrument/413406.html
注意AC耦合,AC耦合,,,

我不是重点纠结精度上,

目前发现的情况,  纠结的是

1.稳定性(或者叫重复性)

2.是否有故障。

楼主:
晚些我上传跟普源的技术工程师的电话沟通感觉也是挺奇葩的

楼主:
那个技术就2个花样,   1对比别人家的产品。2去计量中心做认证。

楼主:
他就不能好好的沟通如何检测,判断是否有故障。

还是后来来了一位资深?  直接回答只有 3%(档位*屏幕8格 为满量程*3%)的测量精度简单直观,

不过就算是3% 也好 能提高一个稳定值也行,可是结果数值还是跳来跳去,(普源又提出他们的方波发生器也不是很准。。。我就觉得见鬼了,方波发生器还能波动成怎么样,   理论3v 1khz 的方波
方波示波器测出来是在  3.04~2.96v 之间来回跳,80mv的波动。。。大哥这么不稳定的数值mv级的信号怎么看   ,

之后对方建议ac耦合测纹波, 结果依然数值跳动厉害,具体数值也是 xxmv    测电池ac耦合也是有10多mv 印象中需要看以前的照片或再次测试。

断开地线也尝试过。。。问题依据

我就不能认认真真的去检验仪器么,较真就是不会用示波器的人么?  你好啊狗见鬼了号称中国最好的了,客服水平也就一般般,中移动的还不如。

通话录音,

楼主:
后续了, 老板娘比较热心的邀请我带上新买的仪器去他哪测试, 对比一台100M新机  以及一台优德利100M  看看结果,

结果是~~~~

我的机子和另一台新的 阿狗100M 比了 指标既然还好点点,   优德利的指标既然还好一点点

2mV 档 短路 阿狗100M       1.4~1.6mv 的信号测出      优德利100M 是 1.0~1.2mV

标准方法  我的 40mV   新的60mV       优德利100M 是 20mV

只能说 仪器没有出故障就这样的指标, 1700买了个玩具  , 跟本不适合严谨的去分析mV的信号。

  老板娘也表示可以更换成   优德利100M (1300左右把) 的但是我还是认为算了,免得老板娘不好作。

   阿狗100M 对比 优德利100M         阿狗100M 自动分析功能作得好比较方便,   优德利100M   有个双屏幕的功能不错,   优德利100M 屏幕大些。

   待续。。。。。

网友L:
这么差?200mv的纹波?这都是啥啊

网友G:
晚上回去有空我也测试一下,家里有一台普源的示波器,是50M的,好像也是1102,以前普通使用好像也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