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IO口驱动三极管的讨论!

楼主(2017-08-07):
我们讨论一下 哪个是正确的?

图1:

网友A:
npn和pnp的接法各有不同,满足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就可以了。

楼主: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

网友B:
我觉得都正确,用法不同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发射极正偏,集电极反偏

任何三极管电路,都是基于这个原理的,万变不离其中的。

楼主(2017-11-02):
对啊!无非就是NPN PNP 级联